[ZLG-ARM] 关于EMC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小弟在使用LPC2468时用到了EMC模块。可是今天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KEIL编译环境的外围里没有EMC这一项,其他的象什么GPIO,TIMER,PWM的都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哎,没用过KEIL,如果KEIL中EMC寄存器的地址没有宏定义的话,那就只能自己根据用户手册中的资料增加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头文件里关于EMC的定义吧,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KEIL不是可以查看外围模块的运行状态吗,哪里面怎么没有EM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