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测量仪器阻抗的影响问题

楼主(2010-08-14):
小弟是做有线传输,最近使用频谱仪测量时遇到几个问题,要请教大虾们几个问题:

1、为了测量在负载(50ohm)上的信号频谱,用频谱仪(50Ω输入阻抗)加到测试点上(即跟负载并联),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此时负载处阻抗相当于只有25ohm,所以测量是不准确的,对否?

2、实验室有两台频谱仪,一台是LGSA930(N年前的),一台是Agilent N9010A(新产品),输入端口均标称50Ω输入。分别用他们对上述的板子进行测量,发现他们结果不一致,相差6dB左右。用示波器(输入阻抗1Meg)观测,发现LGSA930接到电路上后,信号幅值下降较大,而N9010A接到电路幅度却没有影响。
问题:LGSA930结果跟我想的一致,测量不准确;
       N9010结果与我理解的不符,测量结果却是准确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网友A:
这个应该和你的电路板输出阻抗和传输线阻抗有关系的。还有就是阻抗不匹配的话,高频时信号崎变严重

网友B:
如果担心并入的测量端口影响阻抗
应该先将50欧姆阻抗线断开,直接接在测试仪器的端口,测完再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