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 LCD-USB图像读取与显示

楼主(2010-08-14):
使用w90p710评估板,想通过USB读取图片并在LCD上显示。
看了DiagnosticCode里面usb_test内容,不是很清楚fsReadFile这个函数的用法,想知道如果用这个函数打开一个.bmp文件,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如果打开音频文件呢?
这样读取到的信息可以直接传给LCD进行显示吗?

网友A:
如果放到usb里面的jpg等等格式的图片,直接丢到lcd是不可以的,必须转化成data文件啊。

网友B:
怎么转,新手刚接触这个。。有什么函数可用吗?

网友C:
要先知道图片的大小,才能转换成相应的data文件

网友D:
是不是可以使用其他的软件(如matlab)把数组算出来,然后将其作为数据段?不过貌似空间浪费很多,同问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的,直接转就行

网友F:
先用image2LCD转换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G:
转化后还要确保图片的大小与LCD显示的尺寸一致

网友H:
楼上的说的没错,最后显示时,图片大小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