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改12V求救

楼主(2010-08-14):
电动车的48V充电器想改成12V,副绕组已拆了三分之二,但还不行,没充到14V 就满了,请问这后面电路要如何改?这个充电器有这么多431,各有什么用?

网友A: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太麻烦了,要换很多零件,成本太高,还不如买一个新的开关电源。。。

网友B:
除了要调整输出电压外,还需要考虑三段充电电流。

楼主: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431,有的充电器只用一个431,我都不知改那个431附近的电路

网友C:
这要看充电器的质量,有些只有一个TL431那说明只有恒流限压功能,并不具备三段式充电功能.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