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池是被充电还是放电

楼主(2010-08-14):
RT
已知VCC电压为充电电压
那么现在BT5是处于充电状态还是放电状态?

网友A:
看BT5中电流方向,与BT5电压方向相同是放电,与BT5电压方向相反是充电。

楼主:
....
我没实物
只是想到这个电路了

楼主:
那什么条件下是充电
什么条件下是放电???

网友B:
我的理解:

假设BT5电压为1.2V,同时不考虑内阻

去掉BT5,假设R1`电压为大于1.2V,那么就是对BT5充电

去掉BT5,假设R1`电压为小于于1.2V,那么就是对BT5放电

等于就是哈哈

不知对不

网友C:
主要是R1的阻值决定的。

网友D:
充电同时放电

网友A:
6楼所说正确。
如果BT5中没有电流,将其拿掉对电路工作就没有影响,此时R1两端电压必等于BT5端电压。
不过,实际情况中,随着上面四个电池充电,四个电池的电压越来越高,R1中电流会变小,于是BT5会从既不充电也不放电转为放电。

楼主:
恩 用这样的思路来想确实不错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