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容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现要对10uF的电容充电到2000V,有两种方案,恒流源充电和恒压源充电,对充电过程有些不清楚,个人理解如下:
恒压源:电压2000V,电容上电压随时间增加,那么计算电源的功率时,是按照电容上的电压计算呢还是按照电源电压2000V计算?
恒流源:顾名思义,充电电流不变,随时间增加,电容上电压增大,这个过程中电源的电压如何变化?是随电容变化么?那么峰值功率发生在充电末期?
总觉得理解的有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楼主:
恒压源对电容充电,并非“电容上电压随时间增加”,恒压源串联电阻对电容充电,才是“电容上电压随时间增加”。
恒流源对电容充电,电源两端电压等于电容两端电压,即“随电容变化”。峰值功率发生在电压最大时。

网友B:
电容上 i=C*du/dt,再由外围得到i和u的另外一个关系式,以及电容在初始时刻的状态,就能得到电容任意时刻的状态了

网友C:
其实LZ关心的不是充电过程,而是充电源需多大功率才合适
若充电时间不限的话,可通过一个较大的限流电阻,用较小的电流慢慢充,这样所需充电功率就不是很大了.

网友D:
T叔收徒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收

网友F:
看下公式就知道了,i=RC*du/dt-----u=(| idt)*1/RC
恒流充电,du/dt为常数,电压上升斜率不变,会冲爆电容的(理想电流源的话)
恒压充电,充到恒压电压为止,电压高于电容耐压也会爆电容

网友G:
恒压源:电压2000V,电容上电压随时间增加,那么计算电源的功率时,是按照电容上的电压计算呢还是按照电源电压2000V计算?

在刚开始充电时电流最大,用2000V除限流电阻得到最大电流后再乘2000V就是需要的电源功率。

恒流源:顾名思义,充电电流不变,随时间增加,电容上电压增大,这个过程中电源的电压如何变化?是随电容变化么?那么峰值功率发生在充电末期?

电源电压增大,随电容电压变化,峰值功率发生在充电末期。

恒压源,提供的电压恒定,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输出电流超过其设计指标,也就是输出功率超过其设计指标后,恒压源提供的电压就会降下来。

恒流源,提供的电流恒定,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果输出的电压超过其设计指标,也就是输出功率超过其设计指标,恒流源的提供的电流也要降下来。

所以如果过用理想的恒压源给理想的电容充电,并且没有限流电阻,在开始充电的一瞬间,充电功率无限大,电容上的电压变化过程就是一个阶跃响应,恒压源的输出功率就是一个冲击响应,电流也是一个冲击响应。

如果用理想的恒流源给理想的电容充电,恒流源端口的电压和电容电压同时上升,就这么一直升阿升,直到你断掉电路。

我想用原来在学校学的KVL和KCL分析的结果就是这样,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H(2013-05-03):
膜拜T叔

网友I(2017-12-15):
引用 网友G:
恒压源:电压2000V,电容上电压随时间增加,那么计算电源的功率时,是按照电容上的电压计算呢还是按照电源 ...

谢谢,虽然已经7年了,但你的回答确实对我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