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0-08-14):
如题,那个PSOC是什么指令集啊。

网友A:
顾名思义, 精简指令集的指令比较少,一般少于30条, 复杂指令集的指令比较多,多到100多条甚至200多条. 精简指令集指令少, 容易学和**,但实现功能则需要比较多的指令;反之复杂指令集指令多,实现功能则比较容易,所用的指令比较少,但学和**则稍难.

网友A:
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

网友B:
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  是么?

网友C:
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  是么?
引用 网友B:
显然啊

网友D:
PSoC_Rock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E:
明知故问

网友F:
不是吧,RSIC的51指令111条,同样RSIC的ARM则多达200多条指令呢!
应该说RSIC是只有实用的指令,多余的没有的指令集,而且RSIC多见于嵌入式MCU
PSOC1的M8C核,PSOC3的8051核以及PSOC的ARM核都属于RSIC通用PC常用复杂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