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一下CPLD完成4路视频输入1路输出分割显示,有原理图

楼主(2010-08-14):
大家帮看看这个原理图是否可以实现4路视频输入1路输出分割显示,谢谢~

网友A:
1.AD芯片的clk时钟一驱四,信号质量应该不会很好,而且33串阻要放在放在始端。
其他问题不大。

网友B:
基本上不行
4路分割显示可不是4选1,你输出的视频要有四个画面的内容呢
进来的视频如果是同步的可以勉强做4路视频的叠加,或者分4列显示
要不是同步的根本没用。
这种处理必须加ram缓冲
输入AD输出DA都要用专用视频AD,DA,要不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出来的

网友C:
ar_dong说的对,输入AD输出DA都要用专用视频AD,DA。除数据外还得有行场同步,如SAA7113和SAA7121,TVP5150或ADV。。。等,又省事效果又好。
另外,如果做四画面分割那个CPLD怕是资源有点少不够用,外面RAM也太小,加个帧存,如SDRAM比较好。
如果是做产品,而不是玩,做四画面分割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B:
顺便问问zhongxon大侠,那个专用芯片能告诉我型号么

网友C:
南韩的,具体什么型号记不清了,很多年前就有了,至少是非典前,那时要给北京一家企业设计这个东西,他们给的一个参考。不是BGA封装的。

楼主:
TW2835是四画面专用,有看过,但它设计起来芯片过大,
并价钱也好高,要近百元一个芯片.
不知zhongxon大侠是不是说的这个片子.

网友D:
按照你的方案做出来也不便宜,而且还费脑细胞,还不一定有专用芯片做的好。

楼主:
centimetre说得也对,细仔算过成本好象也差不多了
centimetre有做过TW2835的开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