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8-14):
这个电路时干啥用的帮忙分一下被谢谢了

这个蓝的 然后就是个黑的东西 然后2个电阻  接着光耦  然后一个电阻 led 经三极管接单片机IO

网友A:
可控硅或者功率MOS的驱动电路?

网友B:
把原理图发过来看看。

楼主:
没有原理图   这个而是比人的板子的  我同他们说是实现 单片机的IO控制220v的交流  导通或者关闭

网友C:
很大可能是可控硅的控制电路,不过楼主就拿这样的一个东东让人分析这个电路实在有点。。。。

楼主:
这个是  东西没有原理图  但是我想看懂这部分功能所以出此下策了

网友D:
看前面的MOC3061就应该猜到后面的东东。

楼主:
但是没人有点菜 还请 大哥正解  谢谢

网友E:
黑的可能是可控硅,蓝的可能是压敏电阻

楼主:
黑的是可控硅  蓝的是  电容

网友F:
如果黑的是可控硅,蓝的就应该是压敏,保护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G:
没有原理图,可以从板子抄出原理图。。。

网友H:
  MOC3061的典型应用,楼主查一下光耦手册即可。

网友I:
这电路又不难,9楼和11楼都是正解。楼主出这个题目也是在雷人了!

网友J:
幸好还有个照片

楼主:
呵呵 本人对可控硅这是第一次接触呵呵所以有点蒙  我先谢谢大家了帮助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