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沙锅问到底!!前辈请进!

楼主(2010-08-14):
上啦电阻了 怎么固定点位了 ?我个人理解的是:单片机的内部上啦电阻和外接的上啦电阻与驱动电路(负载)形成分压,关键看阻值,固定点位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意思!
谁能讲明白点?
上啦电阻我一直没搞懂,高手讲了我还是不懂!
我觉得外接上啦电阻只是提供大了电流(因为单片机内部上啦与外部并联,阻值变小,所以电流变大了)
它是怎么实现固定点位的?好像和欧姆定律不符合吧,哈哈!
个人谬论,大家帮我解释下,为什么,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错在哪了 ?

楼主:
高手能帮我理解下 上啦电阻吗?

上啦电阻我一直没搞懂,高手讲了我还是不懂!
我觉得外接上啦电阻只是提供大了电流(因为单片机内部上啦与外部并联,阻值变小,所以电流变大了)

网友A:
本来是相当简单的问题。
建议看模拟电路教材中最前面的三极管放大器部分,并推广到大信号输入,即三极管工作到饱和-截止状态。
可以看《晶体管电路设计》,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

楼主:
哦,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呵呵
谢谢MAYCHANG

网友B:
to LZ:

“分压”,你已经悟到了。由于上拉电阻比分压的另一端(开路也有一定的阻值,只是非常大而已)的电阻小很多,因此其将“分压中点”拉到接近拉它的电位端。但是如果有一个驱动源(内阻远小于上拉电阻)拉动这个“分压中点”,情况会反过来,被驱动源拉着走。

网友C:
佩服楼主的精神呀!学知识就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