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单片机采集小车往返运动的时间

楼主(2010-08-14):
由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1控制小车的电机正反转,程序已经写好,但是采集小车运动一趟的时间不会请高手指点,最好各个程序,谢谢。
图片上ab两端有行程开关,小车碰到行程开关,产生下降沿脉冲,触发外部中断小车正反转。怎样用定时器采集小车运动的一趟的时间???

网友A:
只要分别把这2个信号连接到某个定时器的2个通道上,使用输入捕获模式,2次捕获结果只差就是小车往返运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