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FFT问题

楼主(2010-08-14):
用TI提供的DSP库,在CCS3.1下用开发板已经调试出1024点的FFT,看到的频谱与预期的一致,
下面是基本过程:
#include "fft.h"
#define     FFT_N   1024
#pragma DATA_SECTION(ipcb, "FFTipcb");
#pragma DATA_SECTION(mag, "FFTmag");
RFFT32  fft=RFFT32_1024P_DEFAULTS;
long ipcb[FFT_N+2];
long mag[FFT_N/2+1];
unsigned int fftdata_count,fftcalc_flag;
const long win[FFT_N/2]=HAMMING1024;

设置好EVA触发AD采样,在ADC采样中断中填充数据:(如果没有左移16位,数值太小,计算结果=0)
    ipcb[i]=((unsigned long)(AdcRegs.RESULT0>>4))<<16;

采集够1024点后
    RFFT32_brev(ipcb,ipcb,FFT_N);
    fft.win(&fft);
fft.calc(&fft);
    fft.split(&fft);
    fft.mag(&fft);
mag中就是各个频率的幅值了。

我现在想分析10KHz的信号,采样频率是25K,那么频率分辨只有25K/1024=24.4Hz
想提高分辨率,该怎么办,谁有2048点的FFT算法?

网友A:
1024的都有了,2048的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分两次 FFT

网友C:
这样也行?

网友D:
恩  不过两次完了 最后还是要做一次蝶形图

网友E:
就是挺麻烦的,c28的FFT库只提供1024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