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进口灯具产品,通讯思路很好!pic12f629

楼主(2010-08-14):
1:单个模块应用时黄线处于闲空状态,要进行模式转换时,将其与电源正极线触发一下即可;兰线悬空不用。
2:多个模块组合时,所有模块的黄线并联在一起处于闲空状态,要进行模式转换时,将其与电源正极线触发一下即可;多个模块组合时,将其中几个模块的兰线并联,并与电源正极线连在一起,在时,兰线悬空的模块与兰线并联在一起形成交替工作,即连在一起的与不连在一起的不同步工作。

楼主:
黄线 GP4
蓝线  GP3

可以N多台(就一个程序)一起使用。需要同步时。所有黄线连接在一起之后再接到dc12v

然后,把使用需要同步的GP3连接在一起。作为通讯用(同步信号)。当需要转换闪烁模式(GP0/GP1输出控制LED)的时候,用GP3和DC12V触发即可!

GP3有2个功能:同步信号。模式选择!MCU是PIC12f629.

网友A:
片子用的真偏啊!

网友B:
片子用的真偏啊!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很常见的嘛

网友C(2010-09-22):
感觉像K线
但是你的太复杂了

网友D:
这片子要多少都有

网友E(2011-06-23):
有点意思!!很不错的

网友F:
没看懂虾米意思?

网友G:
不知所云,云里雾里!

网友H(2011-09-19):
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