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UART口怎么发不了? [已付款]

楼主(2010-08-14):
我求助向来都给分,答对了就给分,除非被领完了,答得好也有评分。

今次遇到UART口->;PC(收不到数据)。用的完全是范例Smpl_UART2PC.zip,奇怪咯。

/*---------------------------------------------------------------------------------------------------------*/
/* Routine to write a char                                                                                 */
/*---------------------------------------------------------------------------------------------------------*/
void SendChar(int ch)
{
        while(UART0->FSR.TX_FULL == 1);
        UART0->DATA = ch;
    //if(ch == '\n')
    //{
    //    while(UART0->FSR.TX_FULL == 1);
    //   UART0->DATA = '\r';
    }
}

/*---------------------------------------------------------------------------------------------------------*/
/* Routine to get a char                                                                                   */
/*---------------------------------------------------------------------------------------------------------*/
char GetChar()
{
        while (1)
        {
                if(UART0->FSR.RX_EMPTY == 0 )
                {
                        return (UART0->DATA);
            }
        }
}

int32_t main (void)
{

        /* Step 1. GPIO initial */
        SYS->GPBMFP.UART0_RX         =1;
        SYS->GPBMFP.UART0_TX         =1;

        /* Step 2. Enable and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LOCKREG();

        SYSCLK->APBCLK.UART0_EN = 1;//Enable UART clock
        SYSCLK->CLKSEL1.UART_S = 0;        //Select 12Mhz for UART clock source
        SYSCLK->CLKDIV.UART_N = 0;        //UART clock source = 12Mhz;

        /* Step 3. Select Operation mode */
        UART0->FCR.TFR =1;                        //Reset Tx FIFO
        UART0->FCR.RFR =1;                        //Reset Rx FIFO

        UART0->FCR.RFITL = 0;//Set Rx Trigger Level -1byte FIFO
        UART0->LCR.PBE        = 0;//Disable parity
        UART0->LCR.WLS        = 3;//8 data bits
        UART0->LCR.NSB        = 0;//Enable 1 Stop bit

        /* Step 4. Set BaudRate */
        UART0->BAUD.DIVX_EN = 1;
        UART0->BAUD.DIVX1   = 1;
        UART0->BAUD.DIV = 12000000 / 115200  -2;

        do
        {
                printf("\nUART Sample Demo. (Press 'ESC' to exit)\n");
                SendChar(0x55);
        }while(GetChar()!=0x1B);

        printf("Exit\n");

}

网友A:
将NUC100的板子上的两个0欧姆电阻去掉,忘了是R几了,是连到TX和RX的,那两个电阻是并排放的。

楼主:
试好了就给你加分~~~~

网友B:
楼主可真够吝啬的,先验货再给分啦:lol

网友C:
楼主试好没?记得给2楼的加分:lol

楼主:
奇怪哦,还是不行啊~~~~~~明天我拿逻辑分析仪看看。

放心放心,分是肯定给的,不诚实好搞什么技术,搞销售算了..........

网友D:
还没搞过这个模块,只能帮顶了,顺便学习下

网友E:
应该是诚实才搞销售,不然客户都跑了;P

网友F:
还是不行??那问题出在哪

楼主:
其实我已经改UART1口了,因为那里没有那两个电阻,这个TINYME板子是通用的,可以上任何48脚的CM0,但是带的USB口,正好又接在NUC100的UART0口上,不过我觉得影响应该不大的。早上开会,刚才弄了下,还是不行。

PS: 牛皮糖你写的TRM完全不靠谱,不仅和.h靠不上,和库也靠不上,不重新写只有等死,学学微芯PIC18/24/30/32/33的写法吧。

网友A:
砍掉R5,R10,试下附件的程序

楼主:
发现你的NUC1XX.h 和我的不一样,替换了NUC1XXX.H后,我原来的程序也可以用,用原来的头文件也不报错。

原来我的头文件是和范例包一起的,不能用,但是用新的MDK CM0驱动包里的NUC1XX.H后就正常了。

神牛皮糖还要好好加油啊!!~~~

网友G:
问题解决了??

网友H:
我没太明白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能否解释的详细一点?

楼主:
我没太明白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能否解释的详细一点?
引用 网友H:

NUC1XX.h新旧问题~~~~

网友I:
似乎说得比较明白了:lol

网友J:
楼主得意思就是旧的不适合,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K:
大家闲来无事,可以看看www.nuvoton.com/NuMicro
BSP/Nu-Link tool/Doc 会有新版

网友C(2010-09-15):
看了看,还不错

网友L:
同一个芯片的头文件还不一样?也在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