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voTon_ W79E8213 单片机_20pin

楼主(2010-08-14):
W79E8213单片机功能介绍
1 概述
W79E8213是一个快速4T指令周期51微控制器单片机,它拥有可以在系统编程的(ICP)应用程序Flash EPROM,可以使用烧写器在系统中编程。W79E8213的指令系统完全与标准的8052指令系统兼容。 W79E8213具有4K字节片上主Flash EPROM; 128 字节片上 RAM; 216-位定时器/计数器; 410PWM; 3个边沿触发中断输入; 810AD转换器. W79E8213具有128 字节的NVM(非易失性存储) 数据Flash EPROM
支持10个中断源4级中断级别。
2 特性
1) 全静态8CMOS加速51微控制器,

VDD=4.5V~5.5V@20 MHZ.

VDD=2.7V~5.5V@12 MHZ.

VDD=2.4V~5.5V@4 MHZ.

CPU 时钟源选择:

外部振荡器: 可达 20MHz 时钟和晶振 (使能配置位).

片内振荡器: 20/10MHz ±2% 误差 (使能配置位,W79E8213R支持), 固定电压和温度.

34K 字节可以在系统编程的(ICP)应用程序Flash EPROM (AP Flash EPROM).

4128 字节片内RAM.

5128 字节 NVM 数据FLASH EPROM,擦写次数为10K .

6)
I/O口可以选择为4种输出模式和TTL/史密斯触发器输入摸式.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8)
低电压检测,可以产生中断和复位.

中英文规格书请下载附件。
如需更多资料及开发工具请联系我
QQ:1377620032
EM:nuvoton_xhcs@126.com

网友A:
不错的资料,什么时候需要更多的了,就联系楼主

楼主:
等着你联系我的,楼上的朋友

网友B:
我先仔细看看楼主给我的资料吧

网友C:
资料给的很全面,中英文都有

楼主:
目前这款芯片的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D:
不错的一款芯片

网友E:
hello,xinbao625,可联系我13645226392,量大。

网友F:
给一些图片之类的就更加直观了

楼主(2010-09-18):
目前这款芯片的应用面很广,价格上也很有优势

网友G:
看着挺不错的,资料也全,中英文都有

楼主:
这颗IC,现在经过市场洗礼,稳定性也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如何附图片。请看规格书上。

楼主:
//test W79E8213 Watach dog DEMO CODE
#include <W79E8213.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mp)
{
        while(tmp--);
}

void WDT_INIT()
{
        TA = 0x0AA;
        TA = 0x55;
        WDCON |= 0x30;           //Watchdog timer timer-out period selection
        TA = 0x0AA;
        TA = 0x55;
        WDCON |= 0x82;          //WDRUN: watchdog run; EWRST: Enable watchdog timer reset
        //EWDI = 1;                //看门狗中断
}
void feed_WDT() interrupt 10
{
        EA = 0;
        TA = 0x0AA;
        TA = 0x55;
        WDCON |= 0x01;        //喂狗
        TA = 0x0AA;
        TA = 0x55;
        WDCON &= 0x0F7;       //清中断标志WDIF
        EA = 1;
}

void main()
{
        P05 = 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EA = 1;
        WDT_INIT();
        while(1)
        {
                P05 = 1;
                delay(5000);
                P05 = 0;
                delay(5000);
        }
}

网友B:
附图片很简单的,插入图片就可以了

楼主:
void EDI_INT_INIT()                //边沿触发中断初始化
{
        //P12边沿触发中断        AUXR1        EDIC        EIE        EA
        AUXR1 &=0x7F;        //清标志位EDF=0
        EDIC |= 0x90;        //Filter时钟=Fosc/4; P12下降沿触发使能
        EIE |= 0x80;        //EED==1 使能边沿触发中断
        P12 = 1;                //置1 输入

}

网友C:
感觉价格上的确是很有优势

网友D:
这款单片机主要用于那些场合,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0-12-27):
回复 网友C:
不错,感谢看好啊  ;P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业控制板和小家电都已用开了。

网友H(2011-11-21):
程序怎吗弄进去,开发工具是关键,卖芯片工具是前提,最好是用串口就能下载程序!
说什么也无力,没开发工具,说个毛,玩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