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电路DC19V (一个Q友的帖)

楼主(2010-08-14):
请高手们看看小弟画的电路能不能实现输出DC19V谢谢,如果可以请问电路中的电器件参数应该怎么取值;如果不能实现请问应如何改进,谢谢
是不是我退化了啊?他这种设计很牛X.我怎么都想不通啊。

网友A:
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12V,正弦峰值17V弱,减去两个二极管压降,只有15V多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输出19V。
另外,D1D2两支稳压管这样接,是要烧毁的,如果稳压管功率足够大,那么烧变压器。

网友B:
那两个稳压管是100V的。

楼主:
感觉就算是古老的教科书上也没用这样的设计方法啊?难道现在的电源技术发展到这么高水平了。

网友C:
这电路不是一般的牛,12*1.414=16.968v-0.7*2=15.568v,还有L的压降。
D1D2的用法就更牛了,通电就当放烟花了。

网友D:
前级不限流敢这样接?

桥堆和稳压管都冲突了.

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E:
稳压管这么接法 不是把半个波短路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能达到此电路,如要达到,加倍压电路进去,再进行降压就可以了。也不算太复杂,只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G:
哈哈,12V如果能得到19V的话,就牛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顶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会这样设计,我读书的时候教科书上的例子也不是这样。

网友A:
10楼:
这个电源的设计,是个小问题。
但这个小问题,折射出一个大问题,即现在的教育可能是失去了方向。基础教育是这样,高等技术教育也是这样。
前两天有个帖,讨论来讨论去,就讨论到了晶体管电路,有位网友想要我推荐两本好教材。但我还真的找不到晶体管电路的好教材。现在晶体管电路已经压缩了又压缩,作为模拟电路的一部分讲授。这是教委规定的大纲。
楼主的这个错误设计,显然是电路基础知识不足造成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基础知识普遍不足?只能归咎与课程和教材,以及大纲了。
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不过,就此打住吧。

网友H:
这个电源的设计,是个小问题。
但这个电源的设计,是个小问题。
但这个小问题,折射出一个大问题,即现在的教育可能是失去了方向。基础教育是这样,高等技术教育也是这样。
前两天有个帖,讨论来讨论去,就讨论到了晶体管电路,有位网友想要我推荐两本好教材。但我还真的找不到晶体管电路的好教材。现在晶体管电路已经压缩了又压缩,作为模拟电路的一部分讲授。这是教委规定的大纲。
楼主的这个错误设计,显然是电路基础知识不足造成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基础知识普遍不足?只能归咎与课程和教材,以及大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