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0-08-14):
最近有一个项目,工业控制用,根据多个传感器的信号来实现逻辑控制,需要远程通信,不知道选哪款型号合适!我想选PIC24F系列的,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A:
485就随意了。要CAN的话,上PIC24H。

楼主:
485,准备选用PIC18F系列的

网友B:
485,随便找个有UART即可,至于CAN等,现在18F系列的用的人不多,性价比不高,数据手册也没有中文的,还不如选择dsPIC33F系列的,16位机价格甚至比8位的18系列的还便宜,24系列也可。

网友C:
DSPIC30F4011

网友:
PIC24FJ32GA002
PIC24FJ32GA004
PIC24FJ64GA006
PIC24HJ64GP206

网友D:
PIC18F458支持CAN总线

网友E:
PIC18F458太老了,而且肯定价格不菲

楼主:
PIC18F452呢~?

网友B:
dsPIC33F64MC804 或GP804,18F452比这个贵多了

网友A:
4520便宜啊,才10多元

网友A:
452就贵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就差一个零

楼主:
型号我今天已经确定了!PIC18F67K90。。。性价比还蛮好的,只是基本没什么参考资料!只有英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