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搭建了一个采样电阻的电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加入了那个0.5欧姆的采样电阻之后就会信号不能放大了。如果去掉采样电阻之后信号就可以放大,而且实际测试的值与理论计算值十分接近。请大家发表一下高见哈。
这是仿真图形,实际搭建的电路的参数与这个一致。

楼主:
这是本人愚见。仅用以抛砖引玉。由于采样电阻很小,导致采样电阻上的电流很大,并且由于其他的电阻很大,导致流经的电流就十分小,压降就十分的小,所以电压的放大作用就很微弱。甚至不能放大。

楼主:
补充一点,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当输入100mv的正弦波波的电压,输出端测得的电压的峰峰值只有50多mv。

网友A:
re LZ:

串(电流)采样电阻(阻值一般很小)目的是用来测电流的,而测电压根本就不需此电阻。

网友B:
这么小的电阻并到电压源上几乎是短路了,而现实电压源都有内阻且往往比500毫欧大得多,信号分压在“采样电阻”上还剩多少?楼主这么用可不是什么采样电阻了,如楼上所说,低值采样电阻是串在电路中的,用于电流采样,而电压采样电阻的阻值较大且用在电流源信号回路中,楼主搞错信号源性质了。

网友C:
这个电阻等同于短路了输入端。

网友D:
补充一点,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当输入100mv的正弦波波的电压,输出端测得的电压的峰峰值只有50多mv。
引用 楼主:

说明电路还是工作的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几个疑问: 1, 你的采样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2,NE5532的带宽才140kHz,如何做60kHz的56倍放大?
3,采样的接法是否存在问题,公共点在哪里?难道是差分放大?

楼主:
回复9楼的:
1,采样电阻式用以检测电路的电流,在实际的电路中是与负载电阻串联的。
2,实际中用过10KHz和1KHz的信号频率,但是结果还是一样,实测的结果没变。
3,接法没错,只是在放大的时候将双端输入转换为单端输出。

楼主:
回复5楼的,这仅仅是一个测试电路,实际中是串联在电路中用以检测电流。转换成电压后,通过比较器进行控制,输出高电平,进而控制继电器。

网友A:
to 11L:

测电流则应该用电流源或电压源串负载然后再串入采样电阻。另外,如果测大电流的话,还必须采用分流器。

楼主:
to 12L:
我是用电流源测试过,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G:
撇开差分电路,R5与电源内阻组成分压器,因为R5太小了,所以分到的电压只有一点点。经过差分放大56倍之后只有50mv,说明R5上只分到1mv左右电压。
你觉得输入是100mv,输出是50mv,所以没有放大。其实是不对的,因为100mv没有全加到R5上,大部分加到电源内阻上了。

网友H:
电阻太小,很容易把你的信号拉下来。流到后级的电流将会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