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24和LPC2365调试时的区别

楼主(2010-08-1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时遇到了问题:
    项目中同时用到了LPC2124和LPC2365,所用的开发工具为Keil+RVMDK+ULINK2,开始在调试LPC2124的板子时没有遇到问题,但在调试LPC2365的板子时将程序通过ULINK2下载到片内FLASH时,发现从地址0X0处开始的跳转指令的反汇编语句不对(见下图),查了很多资料也找不出原因来。
    于是我在Keil中新建项目,分别选用LPC2124和其自带的启动文件(Startup.s)以及选用LPC2365及自带的启动文件(LPC2300.s),另外添加了一个空的main()

函数,其它选项都是默认或者相同的,通过编译连接后下载到相应的板子上进行调试,发现LPC2124的反汇编语句是对的,而LPC2365的反汇编还是不对,作
为NXP公司国内最大的代理商,请贵公司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应该如何做才能使LPC2365芯片在反汇编语句是正确的。
    不胜感激!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lpc2365_0.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lpc2124.jpg:

网友A:
反汇编不正确,说明程序没有下载进去,检查一下芯片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程序应该下载进去了,因为我用ISP读取FLASH中的内容时逐字节检查前面部分的内容与通过软件仿真时所获得的反汇编内容相同.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换了几块板子,包括制作了一块只有LPC2365芯片、外部晶振、电源和JTAG接口的最简系统,然后通过ULINK2下载程序进行在线调试,仍然发现反汇编有错(下载时我勾选了Verify Code DOwnload,未报错),脱机运行时程序也是对的。这主要影响我单步调试C语言源程序,我发现在调试C语言源程序时程序不是按语句正确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