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编译例程报错

楼主(2010-08-14):
我编译LPC1114的例程报错,应该是路径设置的不对
包含.h文件的语句出错
各位大侠 怎么设置路径,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A:
图片太小了吧  看不到提示信息  最好把你的路径设置和该头文件放的路径看看 对不对

网友B:
不会吧,看样子你并没有改源代码啊。。。

网友C:
把CMSIS库打开编译. 再编译你的例程.

网友D:
或者把CMSIS库打开, 然后bulit all

网友E:
不太清楚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不过如果是头文件路径错误,就要看你的头文件存放的位置,这个应该容易找到的

网友F:
应该是少了comm目录,在你本层目录上层,拷贝过来就行

网友G:
是应该没有打开库。。。。

网友H:
你把CMSIS目录包含进工程,就可以了,不管你怎么搞进的,就是把CMSIS那个目录   里所有文件包进来就行,祝你成功

网友:
头文件名写错?

网友I:
没有添加到工程里?
头文件写全路径?

没有设置include目录?

网友J(2010-11-30):
看不清都

楼主:
用的是神马编译器?

网友K:
长见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