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作为输入时,检测外管脚电平必须要将输出置高吗??

楼主(2010-08-15):
我有两块板,程序一样,初始化时将输入管脚都通过GPIOWRITE(GPIOG,0X0000)输出0,结果一块板在可以检测到输入管脚上电平变化,另一块板只能检测到电平由1变0,从0变1就检测不到,后改程序,将初始化时输入管脚通过GPIOWRITE(GPIOG,0XFFFF)输出1,结果检测就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检测输入时,要将管脚输出置为1,手册上好象没有提到,而且两块板结果不一样????

网友A:
什么板?什么芯片?什么程序?怎么检测?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自已做的板子,用IO端口(GPIOG。6)检测端口的电平变化,直接用GPIO_ReadInputData(GPIOG),读取端口数据

网友A:
电路图?板上的滤波电容接好了吗?电源接好了吗?

楼主:
用示波器监测IO管脚电平,电平保持为高,但读取时永远是低,这和板上的滤波电容有关吗??,我不是检测一下,我一直读取,通过仿真器调试,读了几十次都是低,而且,只要将该管脚输出置高,读出来立刻就正确。

网友A:
如果滤波电容接的不好,芯片有可能工作不正常。

楼主:
滤波电容应该是好的,每个电源管脚都有0。1的电容,板子是四层板,有专门的电源层和地层,如果这样接都不能满足要求,那STM32要求就太高了。
问题是为何先输出高,就能检测正确??

网友A:
既然2块板有不同的表现,问题应该与板子的差别有关。

板上还有什么?怎么初始化的?

楼主:
请教一下,IO即可以做为输出,也可以做为输入,如果设为输入时,输出寄存器是否对管脚有效,从框图上来说,好象IO做为输入时,输出寄存器依然对管脚有效,如果这样成立的话,要检测到正确的IO电平,必须将输出置高,否则必然会被输出拉低电平,检测高电平就可能出错。

网友A:
请教一下,IO即可以做为输出,也可以做为输入,如果设为输入时,输出寄存器是否对管脚有效,从框图上来说,好象IO做为输入时,输出寄存器依然对管脚有效,如果这样成立的话,要检测到正确的IO电平,必须将输出置高, ...
引用 楼主:

如果设为输入时,输出寄存器仍然对管脚有效,则会对外部电路造成干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看看STM32的GPIO,配置为输入模式的框图:

网友A:
这是啥东西?

网友A:
这是啥东西?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触发器——你不认识这几个字吗?

网友A:
CMOS工艺还是肖特基工艺?

网友B:
CMOS工艺还是肖特基工艺?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翻译错了,按道理应该是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翻译错了,按道理应该是施密特触发器
引用 网友B:

呵呵,该打PP,确实是翻译错了: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同一端口(GPIOG),只有一个口检测不正确,其它的口都检测正确,是不是端口坏了,这么容易就坏了??

网友A:
哪个脚? 换一个芯片呢?

网友B:
我又试了一下,同一端口(GPIOG),只有一个口检测不正确,其它的口都检测正确,是不是端口坏了,这么容易就坏了??
引用 楼主:

同一端口(GPIOG),只有一个引脚检测不正确,要看这个引脚是否被用于复用功能(Alternate function)

楼主:
GPIOG。6脚有问题,再次说一下,是一块板有问题另一块板没问题,而且将输出置高就正常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这颗芯片有问题,你换一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