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衰减

楼主(2010-08-15):
高频信号10M
我现在又两种想法:一种是,使用宽带运放反向衰减;另一种是pai型衰减网络;
问题:第一种方案会不会引起其它问题?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成本高,需要电源,结构复杂,第二种是最常用的

楼主:
现在不考虑成本,我只是想知道会不会引起不稳定?
以前读过一篇**,里面说过,反馈比例小于1可能会引起不稳定。但没说原因,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无源网络更好更简单

网友C:
3楼:
有源滤波虽好,也会带来各种麻烦,至少你要处理失调电压和温漂等等问题。
有源衰减也是一样,会有失调温漂等问题,当然也可能产生工作不稳定问题。即使工作稳定(不产生自激振荡),其频率响应也未必如你想像的那么好,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峰或谷,尤其是频率较高情况。
增益小于1可能不稳定,是否稳定,需要看运放型号,各种型号不同。而且,越是带宽大,运放越容易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