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stm32烧掉

楼主(2010-08-15):
我遇到stm32f103c8的一个问题:我只焊上电源处的去偶电容,然后上电,再用万用表去量电源处的电压,结果先开始时是正常的,大约一分钟后VDD出的电压就为零了.再检查,所有的芯片电源都与地短路了,将芯片去下来量也是一样的.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电压过高?电源问题?芯片问题?电路板问题?去藕电容问题?

楼主:
电压不高,因为我本来要接3.3v,而实际上错接成1.8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上电之前检查过,一切正常

网友B:
我遇到stm32f103c8的一个问题:我只焊上电源处的去偶电容,然后上电,再用万用表去量电源处的电压,结果先开始时是正常的,大约一分钟后VDD出的电压就为零了.再检查,所有的芯片电源都与地短路了,将芯片去下来量也是一样的 ...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句话(带下划线),把芯片去下来还短路,那肯定是电路板有问题了,:o

网友C:
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D:
香主说得很对,把芯片去下来还短路,那你得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板了

楼主:
再检查,所有的芯片电源都与地短路了,将芯片去下来量也是一样的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将芯片去下来后芯片的电源和地引脚短路;而板子上的电压是对的.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板子上时,芯片电源都与地短路,把芯片焊下来,芯片的电源还与地短路?

按照楼主位的说法,刚开始还正常,过一会儿出问题了,那么会不会是焊接时哪里短路了,造成芯片损坏? 现在又把芯片焊下来,恐怕已经查不出来了。

网友E:
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电容短路了?还是钽电容焊反了?

网友F:
本人遇到过。 stm32烧毁后,芯片内部vcc和gnd会短路,然后把整个板子的电压拉低。硬件设计一定要保护得当,一接错电压,过个几十秒就烧了。特别是5v和3v混合设计时,一定要注意5v对3v管脚的冲击。
初步原因:stm32的管脚对过电流很敏感,一旦有大电流冲击就会烧毁。

网友G:
硬件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H:
我用430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I:
以前用别家的芯片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不按官方文档中建议的供电方式设计,十有**会造成CMOS latch-up,烧毁芯片。stm32是否也是这样?硬件设计方面有什么要特殊注意的要点?

网友J: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电路板的问题,重新画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K:
电路板设计不合理,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L:
好像如果用内部时钟,外接晶振的两管脚要接地。 有一次不小心画成了接3.3v,烧了,有过这么一次,记不太清了。呵呵。

网友M:
硬件设计要规范,不然很容易出现烧芯片的情况的

网友C:
不知楼主找到问题所在没??

楼主:
这两天办公室电脑的网卡被雷劈坏了,上网不方便,谢谢大家关心。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没经验,带电去量芯片引脚电压,将电源和地短路,烧了芯片。

网友N(2012-12-20):
我遇到这情况  看情形 应该是烧了 输入电流过大

网友O:
这种烧板子的事大部分是由于电路不合适短路造成的。
其次是由于散热不好。

网友P(2014-12-16):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板子焊好工作了一段时间,电流就变大了,然后VCC和GND就通了,现在还没有发现是为什么引起的,也不知道怎么修改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