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脉冲电压怎么测有效值

楼主(2010-08-15):
(无正文)

网友A:
“可它是个脉冲式的,不是恒定直流”
看你需要该电流的有效值、峰值还是平均值了。
平均值最容易,将此脉动电压滤波,得到的就是电压的平均值,然后用低速AD测量。
要测量峰值,可以用峰值检波电路,然后用低速AD测量。
要测量有效值比较麻烦。可以用真有效值芯片转换成直流,然后用低速AD测量,但真有效值芯片相当贵。也可以用高速AD测量,然后软件处理计算出有效值,AD的采样频率应高于电压中最高次谐波频率的二倍,实际上还要再高一些才好。
双积分AD速度很低,只能用于测量平均值,或经处理之后的缓慢变化信号。

楼主:
嗯  谢谢maychang指导
成本其实无所谓了  要测有效值  看来还是用ad536算了   真麻烦啊~

网友B:
只能使用真有效芯片了,也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周期波,然后可以根据波形设计特定的有效值电路.这个就是高人才能玩得转的了

网友C:
至于这么复杂吗? 不就是均方根值计算嘛
如 2 楼,取合适的采样频率, 接下来就是个计算了啦。
这个计算就是不去找例程, 自己也能写得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