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是否具有不能被编程器读取的唯一编码

楼主(2010-08-15):
pic网上解密一大片,无奈已用之,不知pic是否具有不能被编程器读取的唯一编码(或编程器能写进,但不能读取的一个寄存器)菜单configuer里有id memory 的设置,是用来干啥的,盼指点

网友A:
这个ID可以随便设置的,不具有唯一性。

楼主:
多谢指点,再问,
这个id设置后能被编程器等外部设备读取出来吗?

网友B:
基本上无招!
如同微软xp有河 蟹版一样。

楼主:
楼上意思是能比较轻易读取出来?(我想知道读出来难度高不高?要费大力气**是我想的效果)

网友C:
PIC烧管脚加密的话,**成本相对就高很多了.

楼主:
管脚要烧,也想加加id,这样是否会好点,

但不知管脚如何烧比较好?楼上可否指点指点

网友C:
管脚要烧,也想加加id,这样是否会好点,

但不知管脚如何烧比较好?楼上可否指点指点
引用 楼主:

烧数据脚。

一般就是ICD DEBUG/PROGRAM用的RB5、RB6两个脚

楼主:
电压如何控制?网上好像有个说法是先电压后电流,破坏mos 再开路mos,说的不清楚,看不懂。

昨天试验了一下,24伏串30欧 短暂接触 编程数据脚,芯片好,该脚还能作为输入脚,但再也编程不了,也读不了,(24伏直接接触,崩掉一个芯片)
不知测试是否有误,迟点在试,

希望用过  id保护  的说说

网友C:
怎么烧,你需要请教专业人员,呵呵,俺只是知道结果,具体怎么操作,你应该去问那些搞解密的工程师。

千万要记得,如果你知道结果了,也把结果在这公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