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运放图!!!有点问题

楼主(2010-08-15):
电源是正负20V供电的,我仿真的时候没问题。R6后面就是输出端,接喇叭的。实际焊接的时候我三极管选用的是8050,8550,不接喇叭的时候,用信号源作为输入端,输出信号良好,并且没有失真,但是一接上喇叭,三极管就发热厉害,喇叭是8欧,1W的。大家帮我看看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
额,大家都是在吃午饭还是在睡午觉啊?

网友A:
发热厉害是正常的
你算下功率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 是远离没问题,只是三极管选型不对?

网友B:
8050这样的小管子,你要它输出这么大功率,发热是正常的。
电源电压太高,上下两侧管子都应该耐压大于全部电源电压(40V)并留有相当余量。NE5532用到正负20V,也已经接近极限值,余量太小了。

楼主:
恩。看来得换个三极管,另外再把电源电压降低点。对了,R3的作用是防止自激?还有输出端的R6,C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6楼的问题啊

楼主:
maychang chunyang大哥呢?晚上人应该多了吧@@@

网友C:
8欧1W的东西,最大Vrms=2.8V,最大Vp=4V.你用+/-20V的电源,80%都浪费了,三极管能不烫吗

网友D:
发热厉害是正常的
你算下功率就知道

网友E:
我也和搂主有同样的疑问,借此请教一下R3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6楼的问题啊 !!!

网友F:
6楼的R3是减缓过0时运放输出电压的突变。

楼主:
R6与C2的作用呢???????????????????????????????

网友G:
R6与C2的作用 是对后面喇叭感性阻抗的补偿,防止电感引起的过电压,同时有改善高频性能的作用。

网友H:
这种电路推喇叭会有很多问题的,达林顿结构交越失真会跟严重,而且运放的工作点可不一定就是理想的地电位,如果不调零很可能会偏,工作点要是漂了,那几个管只是热没有烧掉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推喇叭还是用简单可靠的专门功放芯片吧,那些音响发烧友喜欢执迷什么三极管啊纯甲类啊,不是说这样的电路不好,但是这种电路要做好可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网友I:
8欧1W的东西,最大Vrms=2.8V,最大Vp=4V.你用+/-20V的电源,80%都浪费了,三极管能不烫吗
引用 网友C:

这个师傅设计有心得了,要向你学习!

网友J:
降低电源或耐压高的管子

网友K:
耐压只要有60V就可以,主要是管子功率

网友L:
R3很妙!!很好的电路,但是如前楼所说,电源的使用和输出管的选型有问题!

楼主:
呵呵,现在电路我已经搭出来了。电压10V以下,但是喇叭的音质确实不行。下面准备调节一下推挽电路的偏置电路!!!再看看音质怎么样

网友M:
用mos管应该行!?

楼主:
大家怎么都没提那个推挽电路的交越失真的问题??????????????????

网友C:
三极管在负反馈内部,怎么会有交越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正是因为负反馈的存在使得交越失真影响较小,但是我不太清楚原因!

网友C:
如果负反馈在运放输出端,那么运放输出0~0.7的时候三极管不能导通,所有才有失真。
但负反馈是在三极管输出端,为了保证反馈电压等于输入电压,运放的输出变成了中间环节。

网友N:
awey发表于 2010-8-15 21:3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4楼:
6楼的R3是减缓过0时运放输出电压的突变。。

可以减缓过0时运放输出电压的突变吗?
我觉得是为了和后级输出隔离,防止短路啊?》
14楼能再详细点吗?输入信号是个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