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监测20V电压的是否稳定,怎么办?

楼主(2010-08-15):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压后,AD。
如果是只需要判断该电压是否超上限或下限,用个双比较器即可。

楼主:
一般的AD输入是不是也就在+-5V之间?那就把信号要保证在+-5V之间才行?

网友B:
一般的AD输入是不是也就在+-5V之间?那就把信号要保证在+-5V之间才行?
引用 楼主:

2楼的都说了,电阻分压以后AD,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