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0-08-1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要消耗的功率最低,选DC/DC电源芯片就可以了,如果成本最低,串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流是多少?负载对纹波有什么要求?是否要求可调?用在什么性质的产品中?

网友C:
你负载的条件不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设计
1,最便宜可以电阻分压,电流比较小
2,第二便宜就是稳压二级管,电流也不大
3,LDO
4,Dc/Dc

网友D:
4楼分析得相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