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0-08-15):
为了项目的需要,买了一块W90P710开发板,按照随盘说明把开发平台搭建好。
编译了linux.bin,在bootloader中通过tftp把linux.bin上传上去,并启动Linux。Linux启动一切正常,但是不能被其它PC给ping通。这个问题搞了我很长时间,实在是弄不出来,项目时间又紧,所以在此请教兄弟们,谢谢。
下面是我的启动信息:
W90P710 Boot Loader [ Version 1.1 $Revision: 1 $ ] Rebuilt on May 05 2006
Memory Size is 0x1000000 Bytes, Flash Size is 0x400000 Bytes
Board designed by Winbond
Hardware support provided at Winbond
Copyright (c) Winbond Limited 2001 -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MAC Address : 00:02:AC:55:88:A1
IP Address : 192.168.18.111
DHCP Client : Disabled
CACHE : Disabled
BL buffer base : 0x00300000
BL buffer size : 0x00100000
Baud Rate : 115200
USB Interface : Enabled
Serial Number : 0x00000000

For help on the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

Press ESC to enter debug mode ..

bootloader > mt 0x8000
Wait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OK
100MB - Full Duplex
Waiting for download ...
TFTP client: 192.168.18.130
Download OK, file size:1565328

Download successed!

bootloader > g 0x8000
Linux version 2.4.20-uc0 (root@HDPlayer) (gcc version 3.0) #444 Fri Nov
28 10:08
Processor: Winbond W90P710 revision 1
Architecture: W90P710
On node 0 totalpages: 4096
zone(0): 0 pages.
zone(1): 4096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om0 rw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9.83 BogoMIPS
Memory: 13MB = 13MB total
Memory: 11380KB available (1377K code, 247K data, 72K init)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Starting kswapd
NTFS driver v1.1.22 [Flags: R/O]
JFFS2 version 2.2. (C) 2001-2003 Red Hat, Inc.
fbcon_show_**()..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40x30
Installed W90P710 frame buffer
keyboard request_irq OK !
Winbond W90P710 Serial driver version 1.0 (2005-08-15) with no serial
options ed
keyboard: Timeout - AT keyboard not present?(ed)
keyboard: Timeout - AT keyboard not present?(00)
ttyS00 at 0xfff80000 (irq = 9) is a W90P710
Winbond W90P7101 Serial driver version 1.0 (2005-08-15) with no serial
options d
ttyS00 at 0xfff80100 (irq = 10) is a W90P7101
W90P710 POS Keypad initialized successful
TSC2003 Touch Screen Driver has been installed successfully.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1.1 by PC34 Lsshi
Blkmem copyright 1998,1999 D. Jeff Dionne
Blkmem copyright 1998 Kenneth Albanowski
Blkmem 1 disk images:
0: 7F0C0000-7F263FFF [VIRTUAL 7F0C0000-7F263FFF] (RO)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1024K size 1024 blocksize
loop: loaded (max 8 devices)
W19B320ABT Flash Detected
01 eth0 initial ok!
which:0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1.00
SCSI subsystem driver Revision: 1.00
Winbond W90P710 SD/MMC Driver Initial Successfully
Winbond Audio Driver v1.0 Initialization successfully.
winbond.c winbond_flash_init 1308
POS-TAX flash device: 400000 at ff000000
POS-TAX flash device: Probing for AMD compatible flash...
MTD: ddda 227ePOS-TAX flash device: Found 1 x 4MiB Winbond W19B320ABT at 0x0
Creating 2 MTD partitions on "POS-TAX flash device":
0x00000000-0x00100000 : "data (1024k)"
0x00300000-0x00360000 : "user (384k)"
W90P710 OSD Function Installed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add a static ohci host controller device
: USB OHCI at membase 0xfff05000, IRQ 15
hc_alloc_ohci
usb-ohci.c: AMD756 erratum 4 workaround
hc_reset
usb.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ub.c: USB hub found
hub.c: 2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GM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512 bind 1024)
Wait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OK
100MB - Full Duplex
IP-Config: Incomple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W90P710 : p710_close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59728
UMSDOS: msdos_read_super failed, mount aborted.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59728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59728
VFS: Mounted root (ro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72K
BINFMT_FLAT: bad magic/rev (0x6e666967, need 0x4)
BINFMT_FLAT: bad magic/rev (0x6e666967, need 0x4)
Shell invoked to run file: /bin/init
Command: ifconfig eth0 192.168.18.111 netmask 255.255.255.0
Wait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OK
100MB - Full Duplex
Command: #ifconfig eth1 up
Command: #route add -net 239.0.0.0 netmask 255.0.0.0 eth0
Command: #ifconfig lo 127.0.0.1
Command: route add default netmask 255.255.255.0 gw 192.168.18.1 eth0
inet_sr.c INET_rinput 321
action===1
options==33
inet_sr.c INET_setroute 75
*args===default
*args===netmask
*args===gw
*args===eth0
Command: route add -host 255.255.255.255 eth0
inet_sr.c INET_rinput 321
action===1
options==33
inet_sr.c INET_setroute 75
*args===255.255.255.255
*args===eth0
Command: #mkfs o
Command: #mount -t minix /dev/rom1 /config
Command: #mount -t ramfs none /config
Command: #mount -t ramfs none /swap
Command: mount -t proc none /proc
Command: #mount -t ramfs none /var/run
Command: mount -t ramfs none /tmp
Command: #mount -t ramfs none /etc/Html/Jpeg
Command: #ifconfig eth0 mtu 1492
Command: #dns
Command: #inetd&
Command: #wdemo
Command: nano-X&
[14]
Command: sleep 1
fb open(micorwindows)..
x:320, y:240, bpp:16
mmap()..
psd->addr = 781000
psd->size = 26000
createfont1: (height == 0) found builtin font System (0)
TSC2003 Opened !!
createfont1: (height == 0) found builtin font SystemFixed (1)
ALL done..
Command: nanowm&
[16]
Command: sleep 1
Command: photoviewer
No disk found !!
pid 17: failed 65280
Command: sh

Sash command shell (version 1.1.1)
/>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2:AC:55:88:A1
inet addr:192.168.18.111 Bcast:192.168.18.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
Interrupt:17

/>

为何进入Linux后网络不通?因为bootloader下网络一切正常,所以肯定的是硬件
肯定是完好的,我估计是Linux有问题吧!?

#
# General setup
#
CONFIG_NET=y

#
# Networking options
#
CONFIG_PACKET=y
CONFIG_UNIX=y
CONFIG_INET=y
CONFIG_IP_MULTICAST=y
CONFIG_IP_PNP=y
CONFIG_ARPD=y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CONFIG_NETDEVICES=y

#
#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CONFIG_NET_ETHERNET=y
CONFIG_ETH_W90P710=y

楼主:
我发现开发板ping主机,好像数据可以发送出去,但是就接收不到。我用抓包软件可以抓到开发板发出的ARP请求,就是主机回复了没有反应。ping段时间后,用ifconfig查看网络状态,RX packets始终为0,而TX packets是有数据的。

/> ping 192.168.18.18
PING 192.168.18.18 (192.168.18.18): 56 data bytes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91 packets transmitted, 0 packets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pid 19: failed 256
/>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2:AC:55:88:A1
          inet addr:192.168.18.111  Bcast:192.168.18.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29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
          Interrupt:17

貌似网络的接收部分有问题,不晓得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我判断硬件是好的,因为bootloader下的tftpd工作的很正常,我可以把文件上传上去。

网友A:
楼主可以肯定硬件是好的吗

网友B:
网络接收部分的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