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671 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8-15):
使用内部RC,

用于AD的相应脚使用默认输入
其他配置为

ADCON1 = 0x02;

ADCON0 = 0xc9;

for(tempa=0;tempa<20;tempa++);   //切换通道延时

GODONE = 1;

while(GODONE);

temp_sum += ADRES;   //取得转换结果

实验下来,好像采不到正确的数据,我没有仿真器,只能是烧到芯片里试.

请有经验的大侠给指点下

网友A:
for(tempa=0;tempa<20;tempa++);   //切换通道延时//时间在加长
temp_sum += ADRES   //这句去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