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外圈器件的单片机,如何得知其型号?

楼主(2010-08-15):
一产品中的单片机,双面都被打磨,没有使用外部晶振,外部复位。请问如何判断其型号?一般这种情况,解密公司靠什么来得知其型号的呢?

网友A:
很简单,找家公司decap,把封装的黑封胶去掉,然后用显微镜就可以看到晶圆上的公司**,然后再根据pad找其对应的实际型号,decap只需要几百米

网友B:
楼上的很强,晶圆上还有公司的**吗?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C:
先把完整原理图整出来,再分析判断....

网友D:
照个高清照片(包括板子)传上来,自然有人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