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Proeldxp 2004的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装的DXP2004软件,无法打开别人建立的PCBDOC文件,打开文件后,显示一堆英文字母。
提示说文件是6.0的,并让立即关闭,并且不能保存,否则原文件会有损失。
然后,我搜索百度上的一些信息,感觉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重装该软件无法解决。
另外是不是有可能他用的是AD6.0软件??

网友A:
6.0比2004高级.
6.0其实就是2006

网友B:
AD6.3到9.4之间是兼容的,6.0~6.2是兼容的,之前的DXP是兼容的,再之前的protel还有三个版本。

网友C:
你说的情况没碰到过。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D(2010-09-15):
你用低版本的打开高版本的文件,看来是要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