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器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8-15):
最近用光耦器件隔离脉冲信号,保护比较重要的器件,但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刚开始用的是4N27光耦器件,但是发现其开关频率比较低,后来用的是东芝公司的TLP559光耦器件,但是我测试的波形还是不满足要求(在其使用的datasheet中标明的是其Tp=0.3uS的,差距太大了,我选用的PWM波的频率问哦50KHz的)

电路图中的RL为3KΩ电阻

楼主:
这是从datasheet中截得的相关说明,希望牛人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你是想测光耦的带宽还是响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部分都是需要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Siderlee:我是刚开始用光耦器件的,其实没有考虑什么带宽和响应时间,就直接拿过来用了,在用TLP559时发现我输入50KHz频率的PWM波后,其二次侧的输出波形的畸变比较大,主要是上升延不是那么直,下降沿还是可以的,不知为何?(想过是由于上升时间的问题,但是我看了它的datasheet觉得不会像测试中那么大的)

谢谢

网友B:
可能是你后面的负载太重,3k的上拉带不动,你把光耦后面的电路(VO那里)断开再测测波形,或者把RL换成510欧,如果驱动能力不够再加个三极管波形肯定立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