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当两个使用

楼主(2010-08-15):
我通过串口用一个单片机和三个终端通信,可是单片机上只有两个串口,请问怎么解决啊?使用模拟开关定时的控制切换可以吗?我板子上的电压是3.3V的,能推荐款合适的模拟开关吗?

网友A:
串口可转成485与三个终端通信。

网友B: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分时复用,一般的4052\4053即可

网友C:
如果三个终端的通信都是双向的话,需要按照LS几个的方法,如果有一个只收不发的话,就可以通过软件数据包格式和某一个直接复用。

网友D:
用通用io模拟一个,我们一直这么干
不过干别的事就费劲了

楼主:
估计4052\4053在3.3V情况下导通电阻有好几百欧姆,不知道会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

网友E:
只要线不长,地线连接的完好,就没有问题

楼主:
在4052\4053和ts3a4751的选择,纠结中~~~~~~~~~

楼主:
用74HC157.可以实现串口分时复用,来达到扩展串口的目的。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我还不太明白,就是串口是双向的啊,而74HC157有方向啊,就是对于RXD可以,两路分时选择一路和主单片机连接,但是对于TXD,是一路分时连接外面两路TXD,不知道怎么考虑。

网友G:
如果实时性不高,可直接1主对3从并联,从机加地址编码,主机分时对从机查询。

楼主:
有没有跟157“相反”的呢?就是一路选两路的那种~~~~

网友:
我建议你用制定协议(软件来说实现多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