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反激式开关电源副边7805输入过高

楼主(2010-08-15):
现在我调试的开关电源副边输出接78M05稳压到5V  1A
在额定载的情况下,RC的参数为 10nf 2.2R,7805输入有10V ,去掉RC后,7805输入7.3V ,但可以肯定不是RC 的问题,因为在此参数下,以前调试的板子7805输入都正常7.3V,请问下大家问题大概出在那啊, 公司不能外发数据,所以没有图片 :(

网友A:
没有图,俺只能路过。。。

网友B:
78m05是500mA额定输出的,1A应该用7805。

网友C:
RC是啥玩意儿,没有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2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变压器副边输出 整流二极管上并联的RC

楼主:
公司不能外发数据,传不了图啊

网友C:
是原边反馈的吧?
变压器的差异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副边 5V反馈的 , 副边其他三路都接有稳压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