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8-15):
用一个触点开关来控制回路的通与断,请问用什么数字芯片呢?除了单片机,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用触发器实现,如D触发器:4013、74HC74,JK触发器:4096、74HC73等等,具体电路在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份里都有,看懂器件逻辑时序也应该能够自行设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