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安装FlashPro3驱动出现问题

楼主(2010-08-15):
找到驱动路径后点击安装,会提示没有通过微软徽标测试,点击继续安装后,到最后出现“inf中服务安装段落无效”

请问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是Windos 7操作系统吗?

仔细检测安装路径是否正确。也可以换一个USB口再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