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

楼主(2010-08-15):
各位高手,我用ARM7最高能输出3.3V电压的IO口控制164芯片让这些灯亮,可实际应用时会出现这些灯会乱闪,不知道是不是我在焊接三极管时把三极管烫坏了还是三极管做这种应用时频率吃不消,或者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A:
频率能不能吃得消,你把频率降低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2010-10-01):
使用74LS164作为串/并转换控制LED,刷新频率低时,闪烁是正常的;

网友C(2011-04-14):
应该是你程序刷新频率太低了,换句话说:就是你灭的时间太长了,导致人用肉眼能分辨出来,调节LED亮跟灭的时间,你这样试下,让LED亮10MS ,灭10MS看下还闪不?

网友D(2011-05-25):
貌似164移位寄存,不锁存。所以BITl流会流过每个LED,如果没有一定的间隔,显示效果会很飘忽,换个带锁存的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