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市电三相电压侦测出现的奇异问题,困扰许久了!

楼主(2010-08-15):
问题是这样的:
1.本电路采用电阻分压方式采样,差分放大器输入两端的采样电阻都是用一样阻值,一样精度的电阻,但是用万用表一量,N相的采样总电阻就要比A,B,C任一向的采样总电阻都要小,这是为什么呢?
2.当我给A,N通电时,B,C相没有供电,用万用表却量得B对N有60多伏特的电压,C对N也是量得60多伏特电压,这个60多伏特电压时怎么产生的呢?
烦请高手一一详细解答,小弟不甚感激

这是市电电压侦测电路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恐怕根本不可用,是错误的。输入信号远超运放允许的共模范围。

网友B:
1.本电路采用电阻分压方式采样,差分放大器输入两端的采样电阻都是用一样阻值,一样精度的电阻,但是用万用表一量,N相的采样总电阻就要比A,B,C任一向的采样总电阻都要小,这是为什么呢?
从端口看进去,N相是三个序列的电阻并联,而A、B、C三相则不然。

2.当我给A,N通电时,B,C相没有供电,用万用表却量得B对N有60多伏特的电压,C对N也是量得60多伏特电压,这个60多伏特电压时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不好说。可能是你没有接入电压时没有将输入端接地造成的。
那么多的电阻串联在一起,要注意天线效应

网友B:
看你这个图没有负电源而输入又有负电压,这是不可以的
至于共模电压问题,要好好计算一下
关于电阻使用问题,应该不用这么复杂

楼主:
1.N相也只是输入端并联而已喔,其他地方都没有连接起来,难道这也会影响到阻值的变化吗?

2.什么是天线效应呢?这个电路侦测三相市电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其中一相或两相没电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类似悬浮电压的问题,具体这个电压如何得来的,小弟实在是想破小脑瓜子了,也想不到。小弟超级菜鸟一个,恳请高手帮帮小弟吧,谢谢了

3# iC921

网友C:
none

1、N相连接地球,其体电容约700uF,不知你的Gnd连接体电容是多少,如果与N没有直接电联系,则 A 相电压由 运放前电阻串到第一级运放同相端,下到你的Gnd,再到你的运放电源V+或V-,再到第一级运放输出,经反馈电阻回到运放反相端,再由各运放反相端经各电阻串回到N,这条路上有A相电阻串,Gnd、V+、V-,运放输出内部晶体管,还有三组N相电阻串(从Gnd 到N间是三相并联,所以你能够量到四分之一输入电压,看明白?)。
2、天线效应俺有点孤陋寡闻,在此不讨论。
     3. 不考虑并联的情况下,A,B,C电阻串和三组N电阻串会将输入电压分压为110Vac(假定你输入为220V),共模电压相当强大,你不害怕IC被击伤击毙?
     4.回到刚才的 1,如果N与你的Gnd间有直接间接的电联系(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运放输入同相端有个20K电阻下Gnd,同相端的电阻串会被这种电联系旁路回N,N端的三组电阻串就比较尴尬了。
     5.对初学者不建议上这种电路,用三相变压器或三只变压器降压吧。

网友D:
N相的三串电阻肯定是并联的。另两相有电压就是量的N相上的三串电阻并联后上的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