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如何把bootloader烧到w90p710的demo板去?

楼主(2010-08-15):
我手头有一个w90p710的demo板、 j-link 和st-link,用什么软件烧写bootloader呢?最好能将详细点,我卡在第一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AxD + J-Link
启动后加载BSP中的init.axf并运行之;
然后加载Semihosted-little/updater.axf并运行.
按照ARM Console的提示进行即可.

网友B:
一般新买的板子bootloader应该都已经烧好了吧。。。
所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问下板子的技术支持。

网友C:
问技术支持的确最快,可不一定能找着

网友D:
楼主得问题出在哪,为何会卡住?这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