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急,关于IRF540的用法

楼主(2010-08-15):
我想利用51端口(P1),控制IRF540的开关。电路图如下。

实际问题是,51的确能控制开关,但是IRF540很烫,那个LED参数是压降1.9V,额定20MA...而且估计是电流过大的问题,51在LED亮时发生死机等不正常现象。

不知道是否是电路错误,希望高手给出解答。

楼主:
其中,V3表示51的端口输出,9V为电源电压。

网友A:
如果只是让led亮,选择一个高亮度的led,用p1口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51在LED亮时发生死机跟你1楼的电路无关,因为负载是500欧姆电阻串联led,电流很小。

网友B:
5V?   20MA?   发热?

网友C:
你可以看看IRF540N的PDF下面有个关于这个片子的曲线图。

网友D(2013-07-27):
楼主,irf540加的开关电压太小是会烧掉的,现在只是发烫,你应该把开关电压加大。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