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0-08-15):
各位同志,我在w90p710上用外部中断0就是nIRQ0作为一个外部计数中断输入,下下降沿有效,外部脉冲的频率约1Hz。我使用ucos。我把代码烧入到flash后,通电,会进入几次中断,我在使能nIRQ0中断前,将AIC_SCCR清掉了,但上电的时候,nIRQ0的中断服务程序仍会进入几次,有时候一次,有时候2~3次,有时候正常。我将外部中断用一个电阻上拉到高电平,心想总该正常了吧,但结果,上电还是老样子。哎,真头痛,我在坛子里看到<<一个关于外部中断在Linux的驱动问题>>的贴子,但是已经被删除掉了,看不到内容,各位同志帮我看看,是驱动程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AIC_SCR相应的寄存器你要设置低电平触发方式啊。

网友B:
用AIC_MDCR先在上电的时候禁止这个中断。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上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用outpw(AIC_MDCR, (inpw(AIC_MDCR)|(1<<nIRQ0));来禁止掉是吧,我试试看

网友D:
如果再来就怪了。

楼主:
哎,还真的是来了,没改善,我把AIC_MDCR的nIRQ0位置1,禁止了中断,再把AIC_SCCR的nIRQ0也置1,把中断标志清除掉,它还是会乱进中断1`2次,稳定后就好了

楼主:
真是欲哭无泪啊,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E:
检查你的硬件,nIRQ0管脚上有没有其他信号接上了?
接地是否良好?
如果全部正确,检查bootloader,看看你的bootloader是哪个程序?有可能在bootloader里有开启nIRQ0的代码;
bootloader正常,检查你的人品啦!俺也不知道怎么检查了,嘿嘿~~~

网友F: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芯唐的aic只需要mdcr禁止掉相关bit就可以关中断了,你还是好好检查硬件吧。

楼主:
我用的ucos,把bootloader去掉了,中断全部接管,现在我直接用查询方式来,算了,不用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