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模拟PT2272解码,距离近用什么办法解决好呢?

楼主(2010-08-15):
如图所示,用单片机模拟PT2272解码,用超再生接收模块,频率315M。现距离都不到10米,请教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距离近这个问题吗?
注:在不换模块的前提下
如换成超外差模块,距离达到80米以上

网友A:
为什么要加1K电阻到单片机检测??去掉看看
除非你超再生线路板有问题,我也做这个的。。空地距离基本上都有100m

网友B:
通讯距离近跟是否软件解码无关,接收模块的抗干扰性很重要,另外你的系统噪声也要尽量的小。

网友C:
你软件解码是数0 1宽度还是判断频率,容错率要做高点,距离远,0 1 频率是会变的

网友D:
软件没写好,解码距离有可能不够,同事碰到过,怎么搞定的也忘记了,不好意思哦。

楼主:
为什么要加1K电阻到单片机检测??去掉看看
除非你超再生线路板有问题,我也做这个的。。空地距离基本上都有100m
引用 网友A:

1K电阻去掉也是一样的距离呀,在网上去资料说要用三极管做端口隔离会好点,可做了距离没变化。linbei1988能介绍一下你是用哪家的模块吗?在华强北买了两家超再生模块(4个大洋每片)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软件没写好,解码距离有可能不够,同事碰到过,怎么搞定的也忘记了,不好意思哦。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是软件问题,要是软件问题用超外差模块距离变得很远,但用超再生的就不行。

楼主:
你软件解码是数0 1宽度还是判断频率,容错率要做高点,距离远,0 1 频率是会变的
引用 网友C:

是判断0--1的宽度

楼主:
通讯距离近跟是否软件解码无关,接收模块的抗干扰性很重要,另外你的系统噪声也要尽量的小。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独立供电给模块的,可能是模块搞干扰有问题

网友E:
可以直接把解码口的数据通过串口显示到电脑上,人为的判断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再判断距离。这样即可先判断出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F:
这种高频的信号最好不要自己弄吧,上次我们也是整这个,用万用板弄了个电路外加pt2272,结果怎么调试都弄不出来,最后不得已去买了个做好的模块。

网友G(2010-09-14):
超外差也没贵多少钱呀.
我是用MEGA48解码的,效果跟PT2272感觉没啥区别.接收头是用超外差的.

网友H(2013-06-10):
程序代码,能共享下,接受模块,谢谢

网友I(2014-12-02):
其实还是直接用pt2272解码后输出到mcu的方式最简单

网友J(2015-10-26):
这个似乎很难调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