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R5有何作用?

楼主:
如图,电路分析如下:
当有元件进入时,D1pin3pin4脚导通,VA=4.6VVB=4.9VQ1不通,VC=0.2VQ2不通,VD=4.8V,输出端2脚高电平。
当没有元件进入时,D1pin3pin4脚不导通,VA=2.9VVB=4.3VQ1导通,VC=0.5VQ2导通,VD=0.5V,输出端2脚低电平。
有个问题,R5不要,是不是也可以?谢谢!

楼主(2010-08-15):
图发错了,如下,谢谢!

楼主:
如图,电路分析如下:
当有元件进入时,D1的pin3,pin4脚导通,VA=4.6V,VB=4.9V,Q1不通,VC=0.2V,Q2不通,VD=4.8V,输出端2脚高电平。
当没有元件进入时,D1的pin3,pin4脚不导通,VA=2.9V,VB=4.3V,Q1导通,VC=0.5V,Q2导通,VD=0.5V,输出端2脚低电平。
有个问题,R5不要,是不是也可以?谢谢!

网友A:
楼主,文不对图呢?
你说的VA,VB等究竟是哪里的电压呢?
这图也太别扭了,图中的V1就不能上下倒一下么? X3的1,2,3脚分别接什么交代下吧。我猜1脚是地,3脚是电源,对不?

网友B:
R5引入正反馈,防止输出处于似通非通状态(比如元件进入一半时),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有点晚了,没看清楚图.A点是D1的4脚.B点是V1的B级.C点是V2的B级,D点是V2的C级.

楼主:
awey,请问,正反馈是指V2的正反馈吗?是为了让V1的E级输出稳定吗?能说说正反馈怎么让输出稳定的吗?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正反馈是不是V1的呢?
V1由截止----->导通变化的时候,V2集电极的电位由高----->低,通过R5反馈,V1的集电极电流变大,V2基极的电流也应该变大,加速V2的饱和。
V1由导通----->截止变化的时候,V2集电极的电位由低----->高,通过R5反馈,V1的集电极电流变大,V2基极的电流也应该变小,加速V2的截止。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请路过的兄弟们、高人们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正反馈是不是V1的呢?
V1由截止----->导通变化的时候,V2集电极的电位由高----->低,通过R5反馈,V1的集电极电流变大,V2基极的电流也应该变大,加速V2的饱和。
V1由导通----->截止变化的时候,V2集电 ...
引用 网友C:

正反馈应该说是V1和V2构成的系统才是,不应该说是V1的正反馈或者V2的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