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M64在AD转换时使用外部基准源,那AVCC还要加LC网络吗?

楼主(2010-08-16):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双串口时,能不能同时进行通讯。还时只能一个完事了一个再来。

网友A:
请教免了,俺也不懂,不过这些最基本的也是懂一点皮毛。

M64在AD转换时使用外部基准源,那AVCC还要加LC网络吗?..................... 可加可不加,加了更稳定些。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双串口时,能不能同时进行通讯。还时只能一个完事了一个再来。..................... 可同时进行通讯,芯片根据中断优先级及申请次序会自动安排,依次装载数据,自动完成发送接收。

网友B:
ad输入加个小电容。
串口输入由外部事件所决定。
同时才有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感觉如果两个串口同时中断,处理完一个中断后,另一个中断可能都已经超时了。

网友A:
超时???    :dizzy: :dizzy: :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