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位段高效率的操作

楼主(2010-08-16):
上面是四个字节的源数据,需要转换成下面的8个字节的数据输出

Tempdata1:10101010(源数据的Bit7组成
Tempdata2:10101010  (源数据的Bit6组成)
Tempdata3:10101010  (源数据的Bit5组成)
Tempdata4:10101010  (源数据的Bit4组成)
Tempdata5:10101010  (源数据的Bit3组成)
Tempdata6:10101010  (源数据的Bit2组成)
Tempdata7:10101010  (源数据的Bit1组成)
Tempdata8:10101010  (源数据的Bit0组成)

tempdata1-8只是为了表达功能示意,使用的变量。
实际上只使用两个变量暂存输出就可以了。函数如下

for (RowCount=0;RowCount<4096;RowCount++)
{
    tempdata1=((*psrc)&0x80)|(((*psrc1)&0x80)>>2);
    tempdata2=(((*psrc2)&0x80)>>4)|(((*psrc3)&0x80)>>6);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40)<<1)|(((*psrc1)&0x40)>>1);
    tempdata2=(((*psrc2)&0x40)>>3)|(((*psrc3)&0x40)>>5);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20)<<2)|(((*psrc1)&0x20));
    tempdata2=(((*psrc2)&0x20)>>2)|(((*psrc3)&0x20)>>4);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10)<<3)|(((*psrc1)&0x10)<<1);
    tempdata2=(((*psrc2)&0x10)>>1)|(((*psrc3)&0x10)>>3);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08)<<4)|(((*psrc1)&0x08)<<2);
    tempdata2=(((*psrc2)&0x08))|(((*psrc3)&0x08)>>2);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04)<<5)|(((*psrc1)&0x04)<<3);
    tempdata2=(((*psrc2)&0x04)<<1)|(((*psrc3)&0x04)>>1);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02)<<6)|(((*psrc1)&0x02)<<4);
    tempdata2=(((*psrc2)&0x02)<<2)|(((*psrc3)&0x02));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tempdata1=(((*psrc)&0x01)<<7)|(((*psrc1)&0x01)<<5);
    tempdata2=(((*psrc2)&0x01)<<3)|(((*psrc3)&0x01)<<1);
    GPIOA->ODR =tempdata1|tempdata2;
    CS_H;
    CS_L;
    psrc++;
    psrc1++;
    psrc2++;
    psrc3++;
}

这种方法,1秒钟,大概可以执行160次,距离目标差很多。
利用MDK看了下汇编,M3核心有UBFX,BFI,BFC这几个位段
操作指令,汇编里面并没有使用。所以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侠有办法能
提高执行速度吗?

网友A:
这个应用应该用bitbanding功能,FOR的循环都可以少很多。

网友B:
STM32的位段操作很适合高效地处理这种情况。试试下面的算法,我没有测试过,不保证正确,但思路是正确的。

uint8_t src[4], result[8];
uint32_t temp, *psrc, *presult;

temp = (uint32_t)(&src - 0x22000000);
psrc = (uint32_t)(0x22000000 + (temp * 32));  // 得到src[0]的位段地址
temp = (uint32_t)(&result - 0x22000000);
presult = (uint32_t)(0x22000000 + (temp  * 32));  // 得到result[0]的位段地址

for (temp = 0; temp < 8; temp++) {
  result[temp] = 0; // 目标字节清0
  presult[7] = psrc[0];  // 设置目标字节最高位 = 最低原数据字节位
  presult[5] = psrc[8];  // 设置目标字节第5位 = 第2原数据字节位
  presult[3] = psrc[16];// 设置目标字节第3位 = 第3原数据字节位
  presult[1] = psrc[24];// 设置目标字节第1位 = 第4原数据字节位
  presult += 8;  // 指向下一个目标字节
  psrc++; // 指向下一个原数据位
}

网友A:
给你看看ST某年的一个培训材料吧,由易入深

网友C:
极具参考价值,腾出时间来我也研究下,我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我下面的函数运行效率提高

//将矩形显存从源地址拷贝到目标地址,规定了起始地址、目标地址和矩形的面积:
//pFrom      - 源显存首地址,即 (xFrom, yFrom) 为 (0, 0) 的位置
//xFrom      - 源矩形左下角 X 轴坐标(基于像素)
//yFrom      - 源矩形左下角 Y 轴坐标(基于像素)
//HeightFrom - 源显存行高度(该高度跟定位同行相邻字节有关)
//pTo        - 目标显存首地址,即 (xTo, yTo) 为 (0, 0) 的位置
//xTo        - 目标矩形左下角 X 轴坐标(基于像素)
//yTo        - 目标矩形左下角 Y 轴坐标(基于像素)
//HeightTo   - 目标显存行高度(该高度跟定位同行相邻字节有关)
//width      - 矩形像素宽度
//height     - 矩形像素高度
//
//目标:     Y
//           ...................................................................
//           ...................................................................
//           ...................................................................
//           ...................................**********************..........
//           ...................................**********************..........
//           ...................................**********************..........
//           ...................................**********************..........
//         0 ................................................................... X
//           0
//
//源: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X
//           0
//上面所示(单位:像素),将标有'*'的源矩形显存拷贝到目标矩形显存,则:
//xFrom      - 18
//yFrom      - 1
//HeightFrom - 14
//xTo        - 35
//yTo        - 1
//HeightTo   - 8
//width      - 22
//height     - 4
////////////////////////////////////////////////////////////////////////////////
void CopyRectDisplayMemory(u8 *pFrom, u16 xFrom, u16 yFrom, u16 HeightFrom, u8* pTo, u16 xTo, u16 yTo, u16 HeightTo, u16 width, u16 height)
{
    u8  *pRowHeadFrom, *pRowHeadTo;                      //指向源、目标矩形每一行点阵第1个字节的指针
    u8  bitsLeftFrom, bitsRightFrom;                     //源矩形显存每个字节由左右两部分组成
    u8  bitsLeftTo, bitsRightTo;                         //目标矩形显存每个字节由左右两部分组成
    u8  byteFrom, byteBack;                              //源字节显存和目标字节备份显存
    u16 i, j;

    bitsLeftFrom  = 8 - xFrom%8;                         //6,源矩形显存每个字节由左(侧字节低)6位和右(侧字节高)2位组成
    bitsRightFrom = xFrom%8;                             //2

    bitsLeftTo    = 8 - xTo%8;                           //5,目标矩形显存每个字节由左(侧字节低)5位和右(侧字节高)3位组成
    bitsRightTo   = xTo%8;                               //3

    for(i=0; i<height; i++)                              //height行
    {
        StaticScan();

        pRowHeadFrom  = pFrom;
        pRowHeadFrom += (xFrom/8)*HeightFrom;
        pRowHeadFrom += yFrom;
        pRowHeadFrom += i;                               //每行源显存第一个(左6位所在)字节位置

        pRowHeadTo    = pTo;
        pRowHeadTo   += (xTo/8)*HeightTo;
        pRowHeadTo   += yTo;
        pRowHeadTo   += i;                               //每行目标显存第一个(左5位所在)字节位置

        for(j=0; j<(width/8); j++)                       //先复制整8位列
        {                                                //提取源字节数据(左6位+右2位 组成新的字节保存到 byteFrom)
            byteFrom = (*pRowHeadFrom) << bitsRightFrom; //取左边字节的低6位
            pRowHeadFrom += HeightFrom;                  //偏移到右边字节
            byteFrom += (*pRowHeadFrom) >> bitsLeftFrom; //取右边字节的高2位

            (*pRowHeadTo) &= (0xff << bitsLeftTo);       //清掉目标字节低5位
            (*pRowHeadTo) += (byteFrom >> bitsRightTo);  //加上源字节高5位

            pRowHeadTo += HeightTo;                      //偏移到右边字节
            (*pRowHeadTo) &= (0xff >> bitsRightTo);      //清掉目标字节高3位
            (*pRowHeadTo) += (byteFrom << bitsLeftTo);   //加上源字节低3位
        }

        if(width%8)                                      //剩余不足8位需要复制
        {
            byteBack  = (*pRowHeadTo) << bitsRightTo;    //下面备份目标字节
            byteBack += (*(pRowHeadTo + HeightTo)) >> bitsLeftTo;
            byteBack &= (0xff >> (width%8));             //把要填充的目标位清掉

            byteFrom = (*pRowHeadFrom) << bitsRightFrom; //取左边字节的低6位
            pRowHeadFrom += HeightFrom;                  //偏移到右边字节
            byteFrom += (*pRowHeadFrom) >> bitsLeftFrom; //取右边字节的高2位
            byteFrom &= (0xff << (8 - width%8));         //只保留要复制的目标位

            byteFrom += byteBack;                        //要复制的目标位+备份目标位 组成新字节,复制到目标字节

            (*pRowHeadTo) &= (0xff << bitsLeftTo);       //清掉目标字节低5位
            (*pRowHeadTo) += (byteFrom >> bitsRightTo);  //加上源字节高5位

            pRowHeadTo += HeightTo;                      //偏移到右边字节
            (*pRowHeadTo) &= (0xff >> bitsRightTo);      //清掉目标字节高3位
            (*pRowHeadTo) += (byteFrom << bitsLeftTo);   //加上源字节低3位
        }
    }
}

网友A:
所有需要做移位,取BIT位填充字节的应用都适合用BIT BAND。

虽然BIT BAND仍是个读,改,写回的过程,但是许多移位,自加,判断的语句都可以大量减少。

网友C:
还得研究下细节,STM32的BIT BAND操作效率究竟高在哪些细节,这样心理才有底

网友B:
还得研究下细节,STM32的BIT BAND操作效率究竟高在哪些细节,这样心理才有底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对照楼主的程序和我写的程序,主要是省却了很多“与”“或”和“移位”运算。

网友C:
O了,刚简单看了几眼BITBAND的意思,是以32位为最小分段的,那么我想把8位字节A的低5位和8位字节B的高3位组成一个新的字节,跟BITBAND的要求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简单地说,BITBAND就是以“字”的方式访问“位”。

要想把8位字节A的低5位和8位字节B的高3位组成一个新的字节,可能不用BITBAND更快些,否则要做8次数据的读和8次数据的写。

网友C:
那可能也比我现在的方式快,另外我可以改下我的的数学模型的,就是数据的排列方式,只要BITBAND能提高矩形位域的数据复制效率,现在的效率当屏大了之后不能忍受

网友B:
那可能也比我现在的方式快,另外我可以改下我的的数学模型的,就是数据的排列方式,只要BITBAND能提高矩形位域的数据复制效率,现在的效率当屏大了之后不能忍受 ...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画个图,重新开个帖讨论比较好,不然楼主要怪你喧宾夺主了,:lol

网友D:
:dizzy:头晕了

楼主:
根据香水斑竹的思路修改了部分,如下:

uint32 tempcount;
uint32 *target1;

tempcount=(uint32)((&tempdata1)-0x20000000);

target1=(uint32*)(0x22000000+tempcount*32);
//tempdata1别名区的地址,bit0

for (RowCount=0;RowCount<4096;RowCount++)
{
    target1[7]=*psrc>>7;
    target1[5]=*psrc1>>7;
    target1[3]=*psrc2>>7;
    target1[1]=*psrc3>>7;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6;
    target1[5]=*psrc1>>6;
    target1[3]=*psrc2>>6;
    target1[1]=*psrc3>>6;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5;
    target1[5]=*psrc1>>5;
    target1[3]=*psrc2>>5;
    target1[1]=*psrc3>>5;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4;
    target1[5]=*psrc1>>4;
    target1[3]=*psrc2>>4;
    target1[1]=*psrc3>>4;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3;
    target1[5]=*psrc1>>3;
    target1[3]=*psrc2>>3;
    target1[1]=*psrc3>>3;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2;
    target1[5]=*psrc1>>2;
    target1[3]=*psrc2>>2;
    target1[1]=*psrc3>>2;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1;
    target1[5]=*psrc1>>1;
    target1[3]=*psrc2>>1;
    target1[1]=*psrc3>>1;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target1[7]=*psrc;
    target1[5]=*psrc1;
    target1[3]=*psrc2;
    target1[1]=*psrc3;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CS_L;

    psrc++;
    psrc1++;
    psrc2++;
    psrc3++;
}

后面的源数据我还是暂时通过移位来实现,和之前比较,简捷了很多。
编译OK ,运行,先不管数据组织的对不对!
:( 速度没有提高,每秒的运行次数反而下降了30次左右........

楼主:
感觉如果把后面的源数据也用BitBand区域形式来访问,速度估计快不到哪里去,猜测!
是我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怎么了,香水斑竹还有各位大侠们有空进来帮偶瞅瞅啊......
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谢谢啦!

网友B:
CS_H和CS_L是什么? 什么信号?

楼主:
细看了下5楼朋友的 回复.......心凉了..........
BitBand不能减少操作时间

仅仅是简化操作减小代码量......:'(

楼主:
CS_H,CS_L是一个IO口的操作,CLOCK类的,一高一低

网友B:
真不好意思,你怎么只看5楼的回复,我在9楼的回复却不看?

原来你是有选择地看帖?

网友B:
CS_H和CS_L是什么信号?哪个引脚?具体什么操作?

网友C:
能简化代码量就很有诱惑力了

网友A:
细看了下5楼朋友的 回复.......心凉了..........
BitBand不能减少操作时间
仅仅是简化操作减小代码量......:'(
引用 楼主:

5楼的我来回复了,汗,最近老说话不清楚:L :L :L :L :L

我说的不能减少操作时间指的是:

使用BITBAND命令,虽然只有一条语句,但仍然是读寄存器值,改寄存器值和写寄存器值3个步骤,和3条语句的执行时间是一样的,从这方面来说只是减少了代码量,并没有节省操作时间。

但是!!!!

合理的使用BITBAND可以节省大量的其他的操作时间,比如移位,比如比较,比如赋值。。。就像我第三个PPT贴的那个例子。

从你的应用看,使用BITBAND应该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的,因为你用了大量的比较和移位操作。不过我暂时没有时间帮你仔细看代码。。。。。

楼主:
真不好意思,你怎么只看5楼的回复,我在9楼的回复却不看?

原来你是有选择地看帖?
引用 网友B:

都看了啊,呵呵!
CS_H,CS_L,就是B口的一个普通的IO,输出高低电平变化用,提供时钟CLOCK信号

按理说修改后的代码是比以前少了很多计算量,但实际运行次数确实是少了!

我在试试看看

楼主:
target1[7]=tempcount;
target1[5]=tempcount;
target1[3]=tempcount;
target1[1]=tempcount;
表达式左边是使用位域的地址,赋值固定的局部变量,这个时候很快,每秒470次左右
target1[7]=src1[28];
target1[5]=src2[28];
target1[3]=src3[28];
target1[1]=src4[28];
都使用位域以后,每秒执行次数还是在150次左右
target1[7]=buff[12];
target1[5]=buff[13];
target1[3]=buff[14];
target1[1]=buff[15];
表达式右边不使用位域,我直接用缓冲区的数据,随便赋值这样执行,测量还是150次左右。
时间貌似消耗在更新取值上面了
MDK的优化optimization,选择的是3级优化,optimize for time 也选上了
可能只能这样了啊

网友E:
呵呵,香版在捍卫arm公司的荣誉。
不知有津贴发否:victory:

网友B:
1)CS_H和CS_L的语句如果写得不好也会额外消耗时间。

2)如果CS_H和CS_L都是对同一端口操作,则会有数据访问相关性。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可以尝试在这2个语句之间插入其它语句,比如这样(以16楼的代码为例):
   target1[7]=*psrc>>7;
    target1[5]=*psrc1>>7;
    target1[3]=*psrc2>>7;
    target1[1]=*psrc3>>7;
    GPIOA->ODR =tempdata1;

    target1[7]=*psrc>>6;
    CS_H;
    target1[5]=*psrc1>>6;
    CS_L;
    target1[3]=*psrc2>>6;
    target1[1]=*psrc3>>6;
这样不会改变你的程序逻辑,但减小或消除了数据访问相关性的影响。

3)看看生成的汇编码,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B:
呵呵,香版在捍卫arm公司的荣誉。
不知有津贴发否:victory: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这不是捍卫谁的荣誉,这是捍卫真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1、CS_H和CS_L语句   #define CS_H {GPIOB->BSRR=GPIO_Pin_1;}
                               #define CS_L {GPIOB->BRR=GPIO_Pin_1;}

2、3两项明天我在修改测测看看!

楼主:
今天使用串口,把每秒循环体执行的次数发送出来,精确的数据如下:

tempdata1=(((*psrc)&0x01)<<7)|(((*psrc1)&0x01)<<5)|(((*psrc2)&0x01)
               <<3)| (((*psrc3)&0x01)<<1);
GPIOA->ODR =tempdata1;
CS_H;   //#define CS_H {GPIOB->BSRR=GPIO_Pin_1;}
CS_L;   //#define CS_L{GPIOB->BRR=GPIO_Pin_1;}

//上面代码,数据采用这种最先的输出方法
//每秒执行次数152次
tempdata1=(((*psrc)&0x01)<<7)|(((*psrc1)&0x01)<<5)|(((*psrc2)&0x01)
                <<3)|(((*psrc3)&0x01)<<1);
GPIOA->ODR =tempdata1;
(*((uint32*)(0x40010C10)))=GPIO_Pin_1;
(*((uint32*)(0x40010C14)))=GPIO_Pin_1;

//上面的代码,改变了那个GPIOB-Pin1的输出方法,直接使用BSRR和BRR的地址
//每秒执行次数177次
target1[7]=*psrc>>7;
target1[5]=*psrc1>>7;
target1[3]=*psrc2>>7;
target1[1]=*psrc3>>7;
GPIOA->ODR =tempdata1;
(*((uint32*)(0x40010C10)))=GPIO_Pin_1;
(*((uint32*)(0x40010C14)))=GPIO_Pin_1;

//上面代码,使用了位域,target1为temdata1的位域
//每秒执行次数137次,有所下降
GPIOA->ODR=(((*psrc)&0x02)<<6)|(((*psrc1)&0x02)
           <<4)|(((*psrc2)&0x02)<<2)|(((*psrc3)&0x02));
(*((uint32*)(0x40010C10)))=GPIO_Pin_1;
(*((uint32*)(0x40010C14)))=GPIO_Pin_1;

//上面代码,放弃了位域,把数据的整理和输出放在同一个表达式里面
//每秒执行次数190次//这个是目前为止,执行次数最多的形式。
//后来在朋友的提示下,
//增加了位域和联合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_Osrsdata
{
uint8 Bit0:1;
uint8 Bit1:1;
uint8 Bit2:1;
uint8 Bit3:1;
uint8 Bit4:1;
uint8 Bit5:1;
uint8 Bit6:1;
uint8 Bit7:1;
}OneCorSrs;

typedef union Srs_dataAll
{
OneCorSrs     SignleColor;
uint8 outputbuff;
}OUTPUTDATA;

OUTPUTDATA   Outputdata[4];

Outputdata[0].outputbuff=*psrc;
Outputdata[1].outputbuff=*psrc1;
Outputdata[2].outputbuff=*psrc2;
Outputdata[3].outputbuff=*psrc3;

GPIOA->ODR=(Outputdata[0].SignleColor.Bit0<<7)|(Outputdata
               [1].SignleColor.Bit0<<5)|(Outputdata[2].SignleColor.Bit0<<3)|
                     (Outputdata[3].SignleColor.Bit0<<1);

(*((uint32*)(0x40010C10)))=GPIO_Pin_1;
(*((uint32*)(0x40010C14)))=GPIO_Pin_1;

//使用了如上形式,每秒的执行次数达
//到了306次:)这个够用了,数据正
//确性还没验证,稍后验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这里有几点疑问!
1、GPIOB->BSRR=GPIO_Pin_1与(*((uint32*)(0x40010C10)))=GPIO_Pin_1;
    这两种方法的执行速度有差距,后者比前者更快速,这点可能是库函数的原因,毕竟
    直接访问内存区域最快,猜测!
2、在上面1的基础上我尝试把GPIOA->ODR =tempdata1;这个数据输出修改成
    (*((uint32*)(0x4001080c)))=tempdata1;也是直接使用了GPIOA->ODR的地
    址,但是速度却慢了,不懂中。
3、target1[7]=*psrc>>7;这个形式,表达式左边使用了位域,计算量明显减少很多
    ,但是实际测试结果还是下降一些,不懂!
4、表达式不要太复杂,好像以前有人这样教我
     GPIOA->ODR=(((*psrc)&0x02)<<6)|(((*psrc1)&0x02)<<4)|(((*psrc2)
       &0x02)<<2)|(((*psrc3)&0x02));
    但是这样都写在一起的方法是最快的,可能是有R32个寄存器,对付这个有余,猜测
    玩的

楼主:
速度是越快越好,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提速,说出来,我可以试试!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关于32楼的疑问,请对照编译出来的汇编指令。

我知道的,这里有几个因素:
1)GPIOB->BSRR  这是一个结构体的分量,要看编译器如何处理;GPIOA->ODR也是是一个结构体的分量。
2)target1[7]是一个数组,也要看编译器如何处理。
3)关于位域和联合体的处理,同样要看编译器如何处理。

还要看优化是怎么做的。

网友E:
要速度,用汇编。

   A人如是说。

楼主:
汇编不会啊,哎

楼主:
以后得学学~

网友(2013-01-25):
交谈中请勿轻信汇款、中奖信息、陌生电话,勿使用外挂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