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DEBUG时,程序是运行正常,而下载到MCU后就不正常

楼主(2010-08-16):
请教各位,我用的MCU是dspic30f4011,我在debug 时 程序是能正常运行的,而下载进去后就不正常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配置位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B:
模拟IO没有明确设置位数字口。调试的时候由于调试器的原因变成数字口,正常。烧片的时候,由于没有设置,默认是模拟口,异常。

至于其它的,先检查2种情况下配置位有没有不同。

楼主:
用的IO我都设置了方向啊,在初始化的时候都设置了。不知道大侠说的模拟IO没有明确设置位数字口是什么意思?多谢回复!

网友B:
ADPCFG,请设置下。只设置方向位是不够的。

网友C(2019-11-27):
我的怎么还是不行呢?已经将AD端口配置了

网友D:
可以检查下晶振和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