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交流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10-08-16):
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我电路中的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对于电路中的交流信号输入,我想用单片机分频提供,请问这样可以吗?单片机分频输出的没有负电压,请问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多谢

楼主: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吗,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单片机I/O口线与运放应该隔去直流,用电容耦合即可。

楼主:
我用了一个MOS管,CPU做控制线接G端,S端接地,然后将D端作为运放的交流信号输入接IN+.这样的话,CPU输出一个分频脉冲,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A:
图中明明是结型FET,你非说是MOS。
无论是JFET还是MOS,没有电源就不工作。管子的电源呢?

楼主:
电路图中给结型FET加上电了,这样你看电路合理吗?
仿真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很疑惑,楼主倒底要什么波形?
单片机出来的当然是单方向的,只能大于零而不能小于零。但楼主要求输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的是什么波形?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楼主:
就需要一个交流信号,不需要特定是单向还是双向。只是提供一个交流信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这样设计电路图可行吗?多谢maychang 高手啊

网友A:
如果运放输入没有什么特定要求,将单片机I/O口线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直接联接即可。
如果要求运放输入双向(有正有负),运放同相输入端经电阻接地,单片机I/O口线经电容接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容与电阻之积应远大于信号周期。

楼主:
多谢额,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