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返璞归真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单片机P1口有内部上拉电阻,为什么很多教材在讲原始的独立键盘时都是下面这个样子(见图),如果内部没有上啦电阻这样接是必须得,既然内部有上拉电阻,为何还要外接上拉电阻,不是多余吗,不接外部的上拉一样可以实现功能啊,我自己以前做的键盘时都没有深究,也没出过问题,但是现在我还是想弄明白点

网友A:
LZ,我认为你理解也是对的,
一般来说IO没有设置前为高阻态,前提需设置好IO为上拉,
可以不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P1在内部一般都有接上拉电阻,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不用外接,但内部上拉电阻太大,电流太小,有时因为电流不够,也会再并一个上拉电阻。另外,跟设计人员也有关系。

网友B:

我觉得在阐述原理时,必需交代按键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上拉电阻这个基本概念,具体实施时可因地制宜,以免造成误解.

网友C:
2楼的理解不对,MCU在默认状态下决不会是高阻态,而是处于弱上拉态,这是为了IO兼容性考虑而设计的,弱上拉和高阻态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至于楼主的问题,上拉确实不是必要,但如果按键的连线较长而系统工作的电磁环境不佳,弱上拉可能会被干扰,故需加强以改善,实际设计中应综合考虑。

网友D:
to LZ:

对于有内部(弱)上拉的MCU(如MCS-51),用不用再加外上拉电阻,取决于具体的布线。如果是非常近的距离则完全可以不考虑加此上拉电阻。但如果走线较长(特别是跨板较长距离且有现场干扰),则必须考虑附加合适的上拉电阻,目的在于加强上拉以抗可能的干扰。

网友A:
2楼的理解不对,MCU在默认状态下决不会是高阻态,而是处于弱上拉态,这是为了IO兼容性考虑而设计的,弱上拉和高阻态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至于楼主的问题,上拉确实不是必要,但如果按键的连线较长而系统工作的电磁环境 ...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1.为了IO兼容性考虑而设计的,为什么要弱上拉,高阻是不是更好?
2.如果用万用表/示波器 量悬空的IO口没有稳定的电压,这个IO属于高阻,还是弱上拉?不是太懂。

网友E:
高阻状态才是不稳定状态。
电压表只是输入阻抗高,不代表是高阻状态

网友C:
高阻态很容易受扰,对外电路也没有约束力,弱上拉如果不是长线且电磁环境不佳就不会受扰,同时对外电路具有一定电平约束力,同时又不是很强,这种结构很适合做双向IO,所以MCU的GPIO都是默认配置成弱上拉型的,这样前级即可以是强上拉的,也可以是弱上拉的,甚至可以是OC/OD(这时可以认为是高阻态)的,开关本身就可以认为是高阻输入型(断开时),可与IO直连。
万用表的电压档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较高是为了不影响被测电路的特性,电压信号很可能是内阻较高的,如果测量仪表的输入阻抗比电压信号的内阻小,测量结果就是错误的甚至无法进行测量。

网友C:
如果IO是高阻输入型,那么要求前级电路的输出必须是固定电平型,这会大大影响兼容性。51的p0口在总线输入模式时是高阻态,这是因为总线逻辑本身不可能是非电平固定型的,同时总线IO要求逻辑1和0的驱动能力相同,所以这时采用高阻输入设计反而是简单而有效的,但这只是特例。

网友A:
谢谢,春阳前辈 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