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STC 51 代码量一超过 11000 加上串口 就飞机!!!!!

楼主(2010-08-16):
/*----------------------------
Initial UART
----------------------------*/
void InitUart()
{
    EA=1;ES=1;//ET1=1;
    SCON = 0x50;    /* 0x52;//SCON */
    TMOD |= 0x21;    /*0x20;// TMOD */
    TCON = 0x60;    /*0x60;// TCON */
    PCON=PCON&0x7f;

//TL1=0xD0;TH1=0XD0;//1200
//TL1=0xE8;TH1=0XE8;//2400
//TL1=0xF4;TH1=0XF4;//4800
//TL1=0xfA;TH1=0XfA;//9600
//PCON=PCON|0x80;TL1=0xfA;TH1=0XfA;//19200
//PCON=PCON|0x80;TL1=0xfd;TH1=0Xfd;//38400
PCON=PCON|0x80;TL1=0xff;TH1=0Xff;//115200
}
/*----------------------------
Send one byte data to PC
Input: dat (UART data)
Output:-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while (!TI);TI = 0;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if (!TI);TI = 0;
                             //Clear TI flag

}

网友A:
我用的STC12C5616,code=14004,有串口,有外部中断,非常稳定,没有挂机的现象。我想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找到 问题  了  MAX 232  好象 有问题上次烧过一次 (还能用)  开了 串口 接收中断

所以老是中断.

楼主:
今天送的 分太多了  只有 一分了 呵呵

网友A:
:)谢谢楼主送我的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团长是谁。。。

网友C:
LS真逗~~~

好可爱哦,这还要同?

团长当然是大名顶顶的~~~  ;P

网友A:
回复楼上两位
目前是一个人一个团,小团正在不断庞大中。。。
敬请期待。。

网友C:
祝LS的“一个团”,发展到“二人转”........最终发展到“四人帮”,那时,别说二姨家,整个天朝都是你的天下。:lol

网友D:
由四人帮再到二姨家的五虎将 哈哈

网友A:
各位不要拿本团开涮了,本团纯粹是来学习取经的:lol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F:
这样试试
/*----------------------------
Initial UART
----------------------------*/
void InitUart()
{
    EA=0;           // Disable all interrupt
    ES=1;//ET1=1;
    SCON = 0x50;    /* 0x52;//SCON */
    TMOD |= 0x21;    /*0x20;// TMOD */
    TCON = 0x60;    /*0x60;// TCON */
    PCON=PCON&0x7f;
//TL1=0xD0;TH1=0XD0;//1200
//TL1=0xE8;TH1=0XE8;//2400
//TL1=0xF4;TH1=0XF4;//4800
//TL1=0xfA;TH1=0XfA;//9600
//PCON=PCON|0x80;TL1=0xfA;TH1=0XfA;//19200
//PCON=PCON|0x80;TL1=0xfd;TH1=0Xfd;//38400
    PCON=PCON|0x80;TL1=0xff;TH1=0Xff;//115200
    EA=1;           // Enable all interrupt
}
/*----------------------------
Send one byte data to PC
Input: dat (UART data)
Output:-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while (!TI);TI = 0;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

网友G:
把RI也清一下